Proteus仿真2051单片机时,外部中断int0影响了定计时器

楼主(2021-11-17):
Proteus8.9 仿真2051时,外部中断int0 影响了定计时器,int0 不中断时,t0 才工作。不知道为什么
请朋友们指教

网友A:
在默认的情况下外部中断int0的中断等级大于定时器0的中断,在执行外部中断函数的时候,不会触发定时器0的中断。

网友B:
兄弟~~优先级呀   看看手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默认的情况下外部中断int0的中断等级大于定时器0的中断,在执行外部中断函数的时候,不会触发定时器0的中 ...

谢谢,受教了

楼主:
我以为int0 和 t0 是同时工作的

楼主:
把t0 polity high, int0 polity low, int0 就不影响 to

网友C:
缩短INT0的中断服务程序即可。不关键的部分,在主程序中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