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数码管电子时钟 实验结果出不来

楼主(2021-11-17):
最近实验做的24小时电子钟 不知道是不是程序哪里出了问题 或者仿真电路
导致实验结果出不来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仿真电路的电源必须标清楚,+5V或+3.3V,不可空白。RTC没有外扩芯片的话,只能软件实现了。

网友B:
共阴数码管仿真这图不适合,把源代码粘贴出来方便些,复位电路是这样么

网友C:
仔细读读课本,上课认真一点,再多问问老师吧。

网友D:
给你改了,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seg[]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共阳数码管段码

uchar miao=0,fen=0,shi=0;
uint count=0;
uchar miao_L,miao_H,fen_L,fen_H,shi_L,shi_H;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for(i=0;i<123;i++);
}

void display(void)
{
        P2=0x20;
        P0=0xbf;
        delayms(2); //delayms(500);<-------延时500毫秒太久了。

        P2=0x04;
        P0=0xbf;
        delayms(2);

        P2=0x80;
        P0=seg[miao_L];
        delayms(2);

        P2=0x40;
        P0=seg[miao_H];
        delayms(2);

        P2=0x10;
        P0=seg[fen_L];
        delayms(2);

        P2=0x08;
        P0=seg[fen_H];
        delayms(2);

        P2=0x02;
        P0=seg[shi_L];
        delayms(2);

        P2=0x01;
        P0=seg[shi_H];
        delayms(2);
}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TH0=15536/256;
        TL0=15536%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display();
        }
}

void time() interrupt 1
{
        count++;
        if(count==20)
        {
                count=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fen=0;
                                        miao=0;
                                }
                        }
                }
                miao_L=miao%10;
                miao_H=miao/10%10; //<---------
                fen_L=fen%10;
                fen_H=fen/10%10; //<---------
                shi_L=shi%10;
                shi_H=shi/10%10; //<---------
        }
}

网友E:
复位接错了,直接接电源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复位接错了,直接接电源了

同上,RST引脚 要接在电容和电阻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