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3681|回2|收藏
楼主 ID:528775 只看他

楼主(2021-11-17):
可以三个挡位,输出不同的转速,同时采集转速,进行PID运算

代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THC0 0xf9
#define TLC0 0x0f   //2ms
//#define THC0 0xec
//#define TLC0 0x78   //5ms
#define SEG_DATA_PORT P0
unsigned char  code Duan[]={0x3F, 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共阴极数码管,0-9段码表
unsigned char  Data_Buffer[8]={1,0,0,0,0,0,0,0};                         //        显示缓冲
unsigned int displaytime=0,timing=90;

uchar i=0;
sbit LS138_A=P2^2;
sbit LS138_B=P2^3;
sbit LS138_C=P2^4;

sbit AddSpeed=P3^1;  //一档按键端口
sbit SubSpeed=P3^0;  //二挡按键端口
sbit TurnForward=P3^3; //三挡按键端口
sbit TurnBackward=P3^4; //启动或关闭按键端口
//sbit Stop=P1^5;
sbit buzzer = P1^3;

sbit IN1=P1^1;
sbit IN2=P1^2;
sbit PWM_FC=P1^0;
int e ,e1 ,e2 ;
float uk ,uk1 ,duk ;//pid输出值
float Kp=15,Ki=12,Kd=1.6;
int out=0;
uint SpeedSet=100;
uint cnt=0;
uint Inpluse=0,num=0;//脉冲计数
uint PWMTime=100;//脉冲宽度
unsigned char  arry[];
void SendString(uint ch);
void PIDControl();
void SystemInit();
void delay(uchar x);
void PWMOUT();
void SetSpeed();
void SegRefre();
/**************主函数************/
void main()
{
        SystemInit();
        while(1)
        {
                SetSpeed();                //按键设定速度
                SegRefre();                //数码管显示刷新
                PWMOUT();                //输出PWM

        }
}

void PIDControl()        //pid偏差计算
{
        e=SpeedSet-num;
        duk=(Kp*(e-e1)+Ki*e+Kd*(e-2*e1+e2))/50;
        uk=uk1+duk;
        out=(int)uk;   //输出为占空比
        if(out>1000)
        {
                out=1000;
        }
        else if(out<0)
        {
                out=0;
        }
        uk1=uk;                                  //变量值移位
        e2=e1;
        e1=e;
        PWMTime=out;
}

void delay(uchar x)
{
        uint i,j;
        for(i=x;i>0;i--)
                for(j=50;j>0;j--);
}

void PWMOUT()
{
        if(cnt<PWMTime)
        {
                PWM_FC=1;
        }
        else
        {
                PWM_FC=0;
        }
        if(cnt>1000) cnt=0;
}
void SystemInit()
{
        TMOD=0X21;
        TH0=THC0;
        TL0=TLC0;
        TH1=0xC0;
        TL1=0XC0;
        ET1=1;
        ET0=1;
        TR0=1;
        TR1=1;
        EX0=1;
        IT0=1;
        EA=1;
        e =0;
        e1=0;
        e2=0;
        IN1 = 0;
        IN2 = 0;
}
void SetSpeed()
{
        if(AddSpeed==0&&IN2==1)
        {
                delay(200);                          //消抖处理
                if(AddSpeed==0)
                {
                        Data_Buffer[0]=1;//一档
                        SpeedSet=100;
                        timing = 90;
                        if(SpeedSet>1500)
                        {
                                SpeedSet=1500;
                        }
                }
        }
        if(SubSpeed==0&&IN2==1)
        {
                delay(200);
                if(SubSpeed==0)
                {
                        Data_Buffer[0]=2;//二档
                        SpeedSet=230;
                        timing = 70;
                        if(SpeedSet<0) SpeedSet=0;
                }
        }
        if(TurnForward==0&&IN2==1)
        {
                delay(200);
                if(TurnForward==0)
                {
                        Data_Buffer[0]=3;//三档
                        SpeedSet=380;
                        timing = 50;
                        if(SpeedSet<0) SpeedSet=0;
                }
        }
        if(TurnBackward==0)
        {
                delay(200);
                if(TurnBackward==0)
                {
                   IN1 = 0;
                   IN2 = ~IN2;
                         Data_Buffer[0]=1;//一档
                         SpeedSet=100;
                         timing = 90;
                   while(TurnBackward==0);
                }
        }
/*
        if(Stop==0)
        {
                delay(200);
                if(Stop==0)
                {
                   IN1 = 1;
                   IN2 = 1;
                   while(Stop==0);
                }
        }
*/
}
void SegRefre()                  //显示刷新
{
         //Data_Buffer[0]=timing/1000;                  //分离设定值各位
         if(IN2==1){
                 Data_Buffer[1]=10;
                 Data_Buffer[2]=timing/10;
                 Data_Buffer[3]=timing%10;
         }
         else{
                 Data_Buffer[0]=0;
                 Data_Buffer[1]=10;
                 Data_Buffer[2]=0;
                 Data_Buffer[3]=0;
         }
         Data_Buffer[4]=num/1000;
         Data_Buffer[5]=num%1000/100;
         Data_Buffer[6]=num%100/10;
         Data_Buffer[7]=num%10;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Inpluse++;                    //采集外部脉冲
}
void t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Bit=0;
        static unsigned int time=0;
        TH0=THC0;
        TL0=TLC0;

        Bit++;
        time++;  //转速测量周期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仿真代码51hei附件下载:
(下载次数: 117, 2021-11-17 20:34 上传)

下载积分: 黑币 -5

沙发 ID:342822 只看他

网友:
开机电源短路,是不是电机上编码器接地错误
板凳 ID:102963 只看他

网友:
倒计时时间,是什么用途呢?没看懂!

51黑电子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