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大棚温湿度检测与控制程序+Proteus仿真 LCD1602显示

楼主(2021-11-17):
大棚温湿度,检测与控制LCD1602显示温度与湿度,温度大于设定值时开风扇,小于时开电辅热,使得气温保持一定限制,同时利用AD采集湿度,然后进行浇水。

/*=============================================================*/
#include <reg52.H>                //器件配置文件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一般选用500K
sbit DQ=P2^7; //ds18b20 与单片机连接口
                         //将短接片去掉开启位选功能,否则默认IN0为输入引脚

sbit motor=P1^0;//当湿度过低时。给高电平
sbit ledgreen=P1^1;//当温度过高时,打开风扇
sbit ledred=P1^2;   //温度低时,打开辅热
unsigned char AD_DATA[2]; //保存IN0通道转换后的数据

unsigned char disbuff[7] = { 0,0,0,0,};
unsigned char Disp[]="0123456789";         //使用字符串保存数字0~9所对应的ASCLL码
//unsigned char I_Disp[]="value: ";           //初始显示值
unsigned char i,tflag;
unsigned int a,voltage,circuit,electirc,aa,bb,cc,ab;
unsigned char dd,ee,ff,gg;
unsigned int tvalue,time,Level,High,t,ppm; // 温度值
        uint dat=0,shidu;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 // 延时 1 微秒
{
        while(i--);
}
void ds18b20rst() //ds18b20 初始化子函数
{
        unsigned charx=0;
        DQ = 1; // 信号线 DQ复位
        delay_18b20(4); // 延时
        DQ = 0; //DQ 拉低
        delay_18b20(100); // 精确延时大于 480us
        DQ = 1; // 拉高
        delay_18b20(40);
}
void ds18b20wr(unsigned char wdata) /* 写数据子函数 , 无返回值,含参数 */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要写完一个字节,故需要重复 8 次以下操作
        {
                DQ = 0; // 数据线拉低
                DQ = wdata&0x01;// 按从低到高的顺序发送数据(一次发送一位 )
                delay_18b20(10);
                DQ = 1; // 最后将数据线拉高
                wdata>>=1; // 将 wdata 右移 1 位
        }
}
unsigned char ds18b20rd() // 读数据子函数 , 是有返回值 dat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要读完一个字节,故需要重复 8 次以下操作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10);
        }
        return(dat); // 返回 dat
}
read_temp() // 读取温度值并转换的子函数,有返回值温度值 tvalue
{
        unsigned char a,b;
        ds18b20rst(); // 调用 ds18b20 初始化子函数
        ds18b20wr(0xcc);// 调用写数据子函数,向 ds18b20 写命令 0xcc
        //ccH 表示跳过 ROM读序列号,适用于单机工作,直接向 18b20 发送温度变换命令
        ds18b20wr(0x44);// 调用写数据子函数,向 ds18b20 写命令 0x44
        //44H 表示启动 ds18b20 温度转换 , 结果自行存入 9 字节的 RAM中
        ds18b20rst(); // 调用 ds18b20 初始化子函数
        ds18b20wr(0xcc);// 同上
        ds18b20wr(0xbe);// 调用写数据子函数,向 ds18b20 写命令 0xbe
        //beH 表示读取 RAM中 9 字节的温度数据
        a=ds18b20rd(); // 调用读数据子函数,并将所得数据给 a
        b=ds18b20rd(); //
        tvalue=b; // 把 b 的值给 tvalue
        tvalue<<=8; //tvalue 左移 8 位
        tvalue=tvalue|a;//tvalue 与 a 进行按位或
        if(tvalue<0x0fff)//
        tflag=0; // 前五位为 0 时,读取的温度为正,标志位为 0,此时只要
        else // 前五位为 1 时,读取的温度为负,标志位为 1,此时需要
        {                 // 将测得数值取反后再加 1,再乘以 0.0625 即可得到实际温度
        tvalue=~tvalue+1;
        tflag=1; // 此时表示负温度
        }
        tvalue=tvalue*(0.625);// 温度值扩大 10 倍,精确到 1 位小数
        return(tvalue); // 返回温度值

}
/***********************************
函数名:  AD()
功能:    启动AD转换将值储存于 AD_DATA[0]

***********************************/
sbit ADCS         =P3^5;
sbit ADCLK  =P3^2;
sbit ADDI         =P3^3;
sbit ADDO         =P3^4;
unsigned int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
        uchar i=0;
        uchar j;

        uchar ndat=0;
        uchar  Vot=0;

        if(channel==0)channel=2;
        if(channel==1)channel=3;
        ADDI=1;
        _nop_();
        _nop_();
        ADCS=0;//拉低CS端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1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ADDI=channel&0x1;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2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ADDI=(channel>>1)&0x1;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3
        ADDI=1;//控制命令结束
        _nop_();
        _nop_();
        dat=0;
        for(i=0;i<8;i++)
        {
                dat|=ADDO;//收数据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dat<<=1;
                if(i==7)dat|=ADDO;
        }
        for(i=0;i<8;i++)
        {
                j=0;
                j=j|ADDO;//收数据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j=j<<7;
                ndat=ndat|j;
                if(i<7)ndat>>=1;
        }
        ADCS=1;//拉低CS端
        ADCLK=0;//拉低CLK端
        ADDO=1;//拉高数据端,回到初始状态
        dat<<=8;
        dat|=ndat;

        return(dat);            //return ad data
}
void Conut(void)
{

                 circuit=dat/256;

        ppm=circuit;
        aa=ppm/1000;
         bb=ppm%1000/100;
        cc=ppm%100/10;
         ab=ppm%10;

        dd=tvalue/1000; // 百位数
        ee=tvalue%1000/100;// 十位数
        ff=tvalue%100/10 ;// 个位数
        gg=tvalue%10; // 小数位
        if(ppm>150)   //湿度大于150/256=58.59后电机停转
        {motor=0;}
        if(ppm<=80) //小于31.25%电机开始启动
        {motor=1;        }
        if(tvalue>400)  //温度大于40度风扇开始启动
        {ledgreen=1;ledred=0;}
        if(tvalue<=400)  //温度小于40度风扇关闭
        {ledgreen=0;ledred=1;}

}

/***********************************
函数名:  delayms()
功能:    延时 ms 毫秒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j;
        i=100;
        for(;ms;ms--)
        {
                while(--i)
                {
                        j=10;
                        while(--j);
                }
        }
}
/***********************************
函数名:  LcdDisplay()
功能:    用lcd显示数组disbuff[]中的值

***********************************/

void LcdDisplay(void)
{
  LCD1602_write_com(0x80+1+0x40);
        LCD1602_write_word("c=");
        LCD1602_write_com(0x80+3+0x40);
        LCD1602_write_data(0x30+aa);
        LCD1602_write_com(0x80+4+0x40);
        LCD1602_write_data(0x30+bb);
  LCD1602_write_com(0x80+5+0x40);
        LCD1602_write_data(0x30+cc);
        LCD1602_write_com(0x80+6+0x40);
        LCD1602_write_data(0x30+ab);
        LCD1602_write_com(0x80+7+0x40);
        LCD1602_write_word("humid");

        LCD1602_write_com(0x80+1);
        LCD1602_write_word("tem=");
        LCD1602_write_com(0x80+5);
        LCD1602_write_data(0x30+dd);
        LCD1602_write_com(0x80+8);
        LCD1602_write_word(".");
  LCD1602_write_com(0x80+6);
        LCD1602_write_data(0x30+ee);
        LCD1602_write_com(0x80+7);
        LCD1602_write_data(0x30+ff);
        LCD1602_write_com(0x80+9);
        LCD1602_write_data(0x30+gg);

}
/***********************************
函数名:  Analog_IO_Sel()
参数说明: m 的值对应ADC0809芯片上模拟输入的IO
功能:    确定模拟输入位选

***********************************/

//void init()
//{if(a==0)
//{
//          EA=1; //开总中断
//    TMOD=0x02; //设定定时器 T0工作方式
//    TH0=21; //利用T0中断产生CLK信号
//    TL0=21;
……………………

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
大佬那个温度怎么改才能让他一下加减没那么多

网友B:
用ADC0832可以检测湿度吗,不是应该用湿度传感器吗,有大佬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C(2022-01-16):
大棚内CO2 浓度也是一项重要指标,没有CO2,作物就不会生长。智能大棚必须要有CO2自动调节功能。

网友D(2022-03-03):
引用 网友B:
用ADC0832可以检测湿度吗,不是应该用湿度传感器吗,有大佬可以说一下吗

ADC0832是进行是A/D转换器,用来转换数据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用ADC0832可以检测湿度吗,不是应该用湿度传感器吗,有大佬可以说一下吗

题主的设计中,没有湿度传感器。大多数的传感器的输出都是电信号,通过ADC0832模数转换和滑动变阻器来代替湿度传感器进行仿真。

网友F:
不明白湿度检测的原理

网友G:
很好用的,参考下,谢谢!!

网友H:
单点检测?传感器布置在哪儿合适?

网友H:
为什么不用个DHT11,或者SHT11什么的,一次吧温湿度都给解决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用ADC0832可以检测湿度吗,不是应该用湿度传感器吗,有大佬可以说一下吗

可以的,配合模拟量的湿度传感器,0832是模数转换芯片。

网友J(2022-06-14):
请问,水泵、风扇、电辅热在硬件上应该怎么选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