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roteus仿真TLC1543/tlc1549三档电流表测量源程序

楼主(2021-11-17):
三档电流表测量,可以测量三种不同挡位电流,电流最小挡位时,需要进行放大电路放大。TLC1543/tlc1549进行AD采集

#include<reg52.h>
#include"lcd.h"
#include "TLC1543.h"
#include "TLC1549.h"
#include <string.h>

sbit         key1 = P1^3;        //对应按键,低电平有效
sbit         key2 = P1^4;        //对应按键,低电平有效
sbit         key3 = P1^5;        //对应按键,低电平有效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int dianya;
unsigned int ad;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code kaiji1[14] = "Welcome to use";
unsigned char code kaiji2[12] = "this product";
unsigned char code kaiji3[13] = "Please select";
unsigned char code dis1[16] = "LiangCheng0.002A";
unsigned char code dis2[16] = "LiangCheng:0.02A";
unsigned char code dis3[16] = "LiangCheng: 0.2A";

/*******************************************************************************
* 函 数 名         : Delay10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0ms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 b;

        //--c已经在传递过来的时候已经赋值了,所以在for语句第一句就不用赋值了--//
    for (;c>0;c--)
        {
                for (b=38;b>0;b--)
                {
                        for (a=130;a>0;a--);
                }

        }
}

/*******************************************************************************
* 函数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LcdInit();                         //初始化LCD1602
    LcdWriteCom(0x8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for(i=0; i<14; i++)
        {
                LcdWriteData(kaiji1[i]);
        }
                LcdWriteCom(0xc0);        //写地址 c0表示初始地址
        for(i=0; i<12; i++)
        {
                LcdWriteData(kaiji2[i]);
        }
        Delay10ms(80);
        LcdWriteCom(0x01);  //清屏
        while(1)
          {

                                        ad=ReadADC_TLC1543(0);                                        //启动AD转换

        if(key1==0)
                {

                    LcdWriteCom(0x8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for(i=0; i<16; i++)
                        {
                                LcdWriteData(dis1[i]);
                        }
            dianya=ad*0.44432;          //放大1000倍,为了取小数点后两位
                        dianya*100;
                   LcdWriteCom(0xc0+2);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ianya%10000/1000);

                LcdWriteData('0'+dianya%1000/100);
                LcdWriteData('0'+dianya%100/10);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dianya%10);
                LcdWriteData('m');
                        LcdWriteData('A');
                }

                 else if(key2 ==0)
                {

                    LcdWriteCom(0x8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for(i=0; i<16; i++)
                        {
                                LcdWriteData(dis2[i]);
                        }
                 dianya=(ad*5*10)/1023;          //放大10倍,为了取小数点后1位
                        dianya=dianya*100;
                   LcdWriteCom(0xc0+2);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ianya%10000/1000);
                LcdWriteData('0'+dianya%1000/100);
                LcdWriteData('0'+dianya%100/10);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dianya%10);
                LcdWriteData('m');
                        LcdWriteData('A');
                }

                 else if(key3 ==0)
                {

                    LcdWriteCom(0x8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for(i=0; i<16; i++)
                        {
                                LcdWriteData(dis3[i]);
                        }
                                 dianya=(ad*5*10)/1023;          //放大10倍,为了取小数点后1位
                        dianya=dianya*100;
                   LcdWriteCom(0xc0+2);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dianya%10000/1000);
                LcdWriteData('0'+dianya%1000/100);
                LcdWriteData('0'+dianya%100/10);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dianya%10);
                LcdWriteData('m');
                        LcdWriteData('A');
                }
                         else
                         {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for(i=0; i<13; i++)
                                {
                                        LcdWriteData(kaiji3[i]);
                                }
                                Delay10ms(50);
                                LcdWriteCom(0x01);  //清屏
                         }
                Delay10ms(1);
          }
        }

Proteus8.8仿真Keil代码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
被测电流从哪里看,或者从哪里输入?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