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屏幕在哪能找到驱动板

楼主:
5寸40pin后视镜行车记录仪屏幕  和常见的40pin屏幕不一样  常见的40pin屏幕37到40pin是接触摸屏的   这个屏却不是
网上的5寸40pin驱动板没法驱动这种屏幕   有没有能驱动这种屏幕的驱动板推荐一下

网友A(2021-11-18):
驱动程序跟屏无关,跟屏的驱动芯片有关。或者是由LCD驱动器直接驱动,这样的话就的自己写驱动了。

网友B:
图片上已经写了驱动IC了: RM68172
网上找了一下,好像用的人不多,你得自己写驱动
如果你不会写.........还是用常用的屏幕吧,说不定还能直接捡现成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