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录在PIC单片机配置字是否会非人为原因修改?

楼主(2021-11-18):
如题,烧录在PIC 单片机配置字是否会非人为原因修改?小弟在用pic18f45k80做一款产品,若干台中有一台在用户处发生故障:机器不工作、led指示灯无规律亮灭,反复断电上电,此现象一直存在,后来测量晶振的引脚有2MHz的震荡波形、电压幅值约2伏(实际使用12MHz的外部晶振),怀疑晶振的22p电容或晶振有问题,分别替换后依旧是原现象。后来重新刷了下原程序,LED显示等都变正常,晶振的震荡频率也正常。后来无论怎么操作(加各种干扰信号),都发复现故障现象。无意中在烧录程序是将配置字“FOSC”由外部高速晶振改为内部RC震荡器且OSC2为Clkout,则复现了原故障现象且上电必出现不消失。

请问各位大佬,可以断定原出现故障是因为配置字被修改了吗?什么情况下配置字可以被修改?

网友A:
是人为修改还是芯片问题拿个好的芯片作下对比就知道是哪出的问题。也可能是系统打补丁后出现的问题;电脑中毒之类的。前两个好查,第三个遇到过,最后一个也有可能

网友B:
瞬间高压有可能,强烈的X射线估计也会

网友C:
可能是因为上传到芯片的机器码没有通过奇偶校验,但程序员没有给出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人为修改还是芯片问题拿个好的芯片作下对比就知道是哪出的问题。也可能是系统打补丁后出现的问题;电脑中 ...

To  wc86110
       此设备属于非联网,不存在系统升级打补丁和病毒问题,另外设备外壳没有用户拆装痕迹故不存在人为修改因素。设备是合交流电工作断交流电停止工作,可能是周围环境因素干扰所致,目前无法复现故障现象。其他同样的设备20多台在用户处使用半年之久无异常。

网友D:
这个要去百度一下

楼主:
各位还有其他不同的想法吗?

网友E:
你只是再现了同原故障相同特征,并不代表原故障一定是写了片子,原片也已经被你复写,已经无法取证,所以是不是人为已经不重要了。最多加个心眼做个记录,下次再看有没有同类情况发生,然后保留证据。很多大厂发现故障先给代用机也是存着保留证据的目的。

楼主:
虽然至今无解,还是要感谢各位!

网友F:
可能是受到干扰导致跑飞、数组越界、指针错误、堆栈溢出等问题。

网友G:
先找一个脱机编程器做程序下载,这样可排除人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