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1.c(68):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void'

楼主(2021-11-18):
  • #include <reg51.h>
  • #include <intrins.h>
  • unsigned int count=0; //中断次数(一次50ms)
  • unsigned char num=0;   //个位
  • unsigned char num1=0;  //十位
  • unsigned char cishu=0;
  • unsigned char ge=0;
  • unsigned char shi=0;
  • sbit p2_0=P2^0;  //数码管段选端
  • sbit p2_1=P2^1;  //数码管位选端
  • sbit key=P1^7;
  • 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数码管显示函数
  • void timer_init()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 {
  •
  •         TMOD=0x01; //选择定时器0的工作方式1
  •         TH0=0xD8;  //装初值(定时50ms),晶振11.0592MHz
  •         TL0=0xF0;
  •         EA=1;                //打开总中断
  •         ET0=1;        //打开定时器中断
  •         TR0=0;        //先不要启动定时器
  • }
  • void display()
  • {
  •         p2_0=1;
  •         P0=table[ge];
  •         p2_0=0;
  •         p2_1=1;
  •         P0=0x02;
  •         p2_1=0;
  •         p2_0=1;
  •         P0=table[shi];
  •         p2_0=0;
  •         p2_1=1;
  •         P0=0x01;
  •         p2_1=0;
  • }
  • void main()
  • {
  •         timer_init();
  •         while(1)
  •         {
  •           //按键自锁标志置1,防止重复响应/
  •                                  if(count==20)
  •                                  {
  •                       count=0;
  •                                          cishu++;
  •                        num++;
  •                        if(num==10)
  •                         {
  •                                  num=0;
  •                                 num1++;
  •                                                 }
  •                                 if(num1==6)
  •                                 {
  •                                         num1=0;
  •                                          num=0;
  •                                                         }
  •                                                         ge=cishu/10;
  •                                                         shi=cishu%10;
  •                                                 }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中断函数
  • {
  •         count++;
  •         TH0=0xD8;
  •         TL0=0xF0;
  • }

网友A: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中断函数” 上面缺一个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中断函数” 上面缺一个 “}” 。

为啥加了以后说我版本低

Re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Time1.c...
linking...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22.2.0 - SN: Eval Version
COPYRIGHT ARM Germany GmbH 1987 - 2017
".\Objects\Time1.obj"
TO ".\Objects\..."
PRINT(".\Listings\...m51")
*** FATAL ERROR L211: I/O ERROR ON OUTPUT FILE:
    EXCEPTION 0029H: ACCESS TO FILE DENIED
    FILE: .\Objects\...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5

网友B:
你的kile没有破解  用破解软件破解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