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原理图设计出错,导致硬件电路的段选和位选单片机I/O口位置错乱

楼主(2021-11-18):
51单片机与数码管相连时原理图设计出错,导致硬件电路的段选和位选I/O口位置错乱
硬件的段选:(a~dp)P2.5,P0.6,P0.3,P0.1,P0.0,P2.6,P0.4,P0.2
位选:P2.4,P2.7,P0.7,P0.5
正确设计:

正确的连法

正确的连法

我的错误设计:

我的错误连法

我的错误连法

硬件已来不及更改,可不可在软件编程时解决这个问题。

急急急急!

网友A:
把电阻调换,可以在程序可以随需要而更换不同的IO的。

网友B:
当然可以了。

网友C:
void Re_IO(char dat)
{
P25 = dat & 0x01;
P06 = dat & 0x02;
P03 = dat & 0x04;
P01 = dat & 0x08;
P00 = dat & 0x10;
P26 = dat & 0x20;
P04 = dat & 0x40;
P02 = dat & 0x80;
}

网友D:
如果原先的软硬件都没问题,直接调整软件就好,无需动硬件的。

网友E:
你们是组团拼多多打板的么? 感觉这礼拜,这问题答了4~5次了。

sbit        duana        = P2^5;
sbit        duanb        = P0^6;
sbit        duanc        = P0^3;
sbit        duand        = P0^1;
sbit        duane        = P0^0;
sbit        duanf        = P2^6;
sbit        duang        = P0^4;
sbit        duandp        = P0^2;

sbit        wei0        = P2^4;
sbit        wei1        = P2^7;
sbit        wei2        = P0^7;
sbit        wei3        = P0^5;

u8        LED_Buff[4];

void        Show_Led(u8 LED_Num)
{
        u8        Temp;
        wei0        = 1;
        wei1        = 1;
        wei2        = 1;
        wei3        = 1;        //如果是共阳极的话全 = 0;

        Temp        = LED_Buff[LED_Num];
        Temp <<= 1;
        duandp        = CY;
        Temp <<= 1;
        duang        = CY;
        Temp <<= 1;
        duanf        = CY;
        Temp <<= 1;
        duane        = CY;
        Temp <<= 1;
        duand        = CY;
        Temp <<= 1;
        duanc        = CY;
        Temp <<= 1;
        duanb        = CY;
        Temp <<= 1;
        duana        = CY;

        switch(LED_Num)
        {
                case 0:        wei0 = 0;        break;
                case 1:        wei1 = 0;        break;
                case 2:        wei2 = 0;        break;
                case 3:        wei3 = 0;        break;        //共阳的话,这里 = 1;
                default:        break;
        }
}

网友F:
不动硬件是无法实现的,不能重做PCB就只能动手改PCB,把R6R8电阻去掉短接,P2.5P2.6串接电阻,其他的就交给软件了。当然还要看你选的什么单片机

网友G:
电路不改,真的很难。。
原因是,有的段码接电阻了,有的没接,有的位码接电阻了,有的也没接,只是调IO的话:
当串电阻的段码遇上串了电阻的位码,数码管亮度明显不够。
当没串电阻的段码遇上同样没串电阻的位码,可能会把LED烧焦!
难,不改板真的难。

网友H:
必须得改电路了,测试还是可以的,就是不能用来做产品,这样的产品是次品

网友I:
硬件要求和给出的电路图也没完全对上,这个不能只改程序还得改电路用飞线方法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