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研究怎么用易语言或者中文含义来编写C语言程序,还要进一步琢磨

楼主(2021-11-18):
单片机C语言中文含义表
类别        C代码        中文含义        "所占
位数"        字节        微机注释        说明        易语言注释

命令        #        调用        X        未知        "非C语言代码
(告诉编译器调用)"
        include        头文件        X        未知        包换写好的文件
        define        宏定义        X        未知        替换前面定义好的内容
数据类型        bit        位类型        1        1        0~1        表示数的范围0到1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8        1        0~255
        char        有符号字符型        8        1        -128~127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16        2        0~65535
        int        有符号整型        16        2        -32768~32767
        unsigned long        无符号长整型        32        3        0~232-1
        long        有符号长整型        32        3        -231~231-1        -2147483648~+2147483647
        float        单精度实型        32        3        3.4e-38~3.4e38
        double        双精度实型        64        8        1.7e-308~1.7e308
算术运算符        +        加                        加法
        -        减                        减法
        *        乘                        乘法
        /        除                        除法或求模运算
        ++        自加
        --        自减
        =        等于                        赋值运算符        左值必须是可赋值的变量,不可以是常量或者是表达式。
        %        求余
关系运算符        >        大于
        >=        大于等于
        <        小于
        <=        小于等于
        ==        测试相等
        !=        测试不等
        &&        与
        ||        或
        !        非
位运算符        &        按位与
        |        按位或
        ^        异或
        ~        取反
        >>        右移
"C51
基础语句"        if        选择语句
        while        循环语句
        for        循环语句
        switch/case        多分支选择语句
        do-while        循环语句
        main        主函数
其他        void        无类型
        reg        寄存器                                “reg”就是英文“register”(寄存器)的缩写。
        sbit        特殊功能寄存器
        duan        段选
        wei        位选
        LED        发光二极管
        code        数据固定                        ROM(程序存储区)        "code的作用是告诉单片机,定义的数据要放在ROM
(程序存储区)里面,写入后就不能再更改。"
        data        数据变动                        RAM(寄存器)        "data是存入RAM的意思。data区放全局变量和临时变量,
是要不断的改变的,cpu从code区读取指令,对data区的数据进行运算处理。"
        _        下划线
        Delay        延时
        ms        毫秒
        delayms        延时毫秒
        _crol_        左循环
        _cror_        右循环
        if        如果
        else        否则
        RXD        串行输入口
        TXD        串行输出口
        P        端口组                                port是指一组单一引脚的通用输入输出端口
        gpio        引脚                        或称管脚        通用输入输出端口的英文, 是指单单1根引脚
        .        小数点
                 空格                        1格空格        虽然看到的只是空白,但是我真的打了一格空格
        {        大括号左
        }        大括号右
        [        中括号左
        ]        中括号右
        (        小括号左
        )        小括号右
        <        尖括号左                        需组合“>”使用        组合“>”使用时的含义
        >        尖括号右                        需组合“<”使用        组合“<”使用时的含义
        #        井号
        /        正斜杠
        ;        分号
        ,        逗号
        \n        换行                                换行(\n)就是光标下移一行却不会移到这一行的开头
        \r        回车                                回车(\r)就是回到当前行的开头却不向下移一行。

网友A:
单片机内不好弄,中文支持就是问题。

网友B:
华为仓颉语言就要来了

网友C:
写一个编译器,把易语言翻译成C

网友D:
感觉应该做一些常用指令,运算符等的快捷方式,供编程时点选

网友E:
华为仓颉语言就可以了,易语言还不能支持

网友F:
这种帖子应该发到快手,抖音或者UC,这些地方的高手比较多
在快手,抖音或者UC,光刻不过是茶余饭后的点心,手机操作系统不过是初中毕业生的作品,三星,台积电的技术犹如隆江猪脚饭一般平常
一门编程语言而已,只要某某一出,直接干掉PY,C,C#,JAVA........
编程语言换成中文,只会增加输入的工作量而已,其它的好处咋也没有
想要通过中文降低编程难度,想想是可以的......

网友G:
可能有类似的编程语言可以这样做。

网友H:
可以试试写个宏定义的头文件..哈哈

网友I:
你就按你的想法用中文写程序,写完用查找替换功能,替换成C程序,也不用特意写编译器,顶多为了省事写个宏程序,自动代码替换。不过我也好奇这么做有什么意义。

网友J:
这个贴子有深度!
楼主是来搞笑的吗?
就目前的易语言、E4A来说,就是用“中文”来编写的,然而,正在做产品的有几个人用它来开发?我也用过E4A,用过一段时间就弃了,不习惯!真不习惯
个人认为,所谓的“中文编程”,可能更适合2类人:1是小学生,2是对26个字母有着天生的恐惧、甚至抵触的人。
再说的,编程是一种逻辑,画过流程图的都明白,用什么语言真没多大关系!只要你使用的编译器理解你输入的代码就OK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个贴子有深度!
楼主是来搞笑的吗?
就目前的易语言、E4A来说,就是用“中文”来编写的,然而, ...

楼主的确是猴子派出来的

网友L:
中文不要写那么长字符,最好是短字符。

网友M:
引用 网友F:
这种帖子应该发到快手,抖音或者UC,这些地方的高手比较多
在快手,抖音或者UC,光刻不过是茶余饭后的点心,手 ...

有道理。

网友N:
对比着学,然后再写

网友N:
上知乎和b站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内不好弄,中文支持就是问题。

用中文含义代替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为仓颉语言就要来了

涵盖到单片机领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写一个编译器,把易语言翻译成C

求资料和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应该做一些常用指令,运算符等的快捷方式,供编程时点选

打算用易语言修改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华为仓颉语言就可以了,易语言还不能支持

在哪里下载,求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帖子应该发到快手,抖音或者UC,这些地方的高手比较多
在快手,抖音或者UC,光刻不过是茶余饭后的点心,手 ...

,这个编程是必须要有中文地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能有类似的编程语言可以这样做。

电脑软件可以,手机APP也可以,就是单片机还未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试试写个宏定义的头文件..哈哈

我用E4A制了个文本替换,有一点点盼头了

楼主:
想先自己琢磨下思路

楼主:
就是这个思路,用关键词变成中文含义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贴子有深度!
楼主是来搞笑的吗?
就目前的易语言、E4A来说,就是用“中文”来编写的,然而, ...

主要是英文单词我记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的确是猴子派出来的

我属猪,猴子是大师兄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中文不要写那么长字符,最好是短字符。

比如:无符号长整型

网友O:
引用 网友F:
这种帖子应该发到快手,抖音或者UC,这些地方的高手比较多
在快手,抖音或者UC,光刻不过是茶余饭后的点心,手 ...

哈哈哈哈。NB。回复好搞笑。

网友P(2021-12-18):
有个易语言就是中文编程的,很多业务写外挂的就是用的这个。如果你要入门编程的话,就用英文吧,就那几个关键词而已。。另外编程难的不是用哪个语言,而是思维

网友Q:
就现在情况来说,中文支持是比较难是实现得,除非有大佬写了一套中文变成我,不过会难度很大

楼主(2022-10-13):
引用 网友Q:
就现在情况来说,中文支持是比较难是实现得,除非有大佬写了一套中文变成我,不过会难度很大

直接翻译关键词,用中文语法翻译成C,编译,手机蓝牙下载……
想了想挺复杂,个人技术有限,也就收手了

网友R:
任重而道远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直接翻译关键词,用中文语法翻译成C,编译,手机蓝牙下载……
想了想挺复杂,个人技术有限,也就收手了[ ...

一年之前,我就说过这所谓的"中文"编程是不行的
这并不是我说的,我只是把一个事情描述出来而已

if for是英文,但就是老外,没学过编程他也不见得就知道这if for什么意思吧
同样的道理,中国人,没学过编程,几个人能知道寄存器,浮点,双精度,与,或,非,同或,反相..............

网友S:
把函数命名为中文就可以了

楼主(2023-03-20):
引用 网友S:
把函数命名为中文就可以了

编译器不会弄,太复杂

网友T:
先搞一个脚本用正则表达式匹配中文关键字,然后替换成原本的C关键字,再进行编译。

网友U:
2023年了,希望不要再有中文编程这种愚蠢的想法了,没有人愿意把时间浪费在打字上,如果有,那就祝贺楼主找到同伴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U:
2023年了,希望不要再有中文编程这种愚蠢的想法了,没有人愿意把时间浪费在打字上,如果有,那就祝贺楼主找 ...

论坛不缺大神
有的人能开发出"三总线8051端口接法",咱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
有的人能只用一个按键,单独用"0"和"1"就对单片机编程的,咱也不知道哥们现在进行得如何了
像我这种人,没有上进心,只会抄别人的代码,思想永远停留在一个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