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04as单片机串口发送程序问题

楼主(2021-11-18):
这个程序运行后 串口调试助手应该能收到10个“m”才对 可是实际只能收到一个  弄了好长时间也搞不懂 希望各位大神能指导一下 十分感谢!
#include "stc15.h"
#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S1_S0 0x40              //P_SW1.6
#define S1_S1 0x80              //P_SW1.7
#define FOSC 11059200L          //系统频率
#define BAUD 4800             //串口波特率
sbit k=P1^2;
unsigned char i;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void qie_huan()           //串口引脚选择函数
{

/*   ACC = P_SW1;
    ACC &= ~(S1_S0 | S1_S1);    //S1_S0=0 S1_S1=0
    P_SW1 = ACC;                //(P3.0/RxD, P3.1/TxD)
*/

  ACC = P_SW1;
  ACC &= ~(S1_S0 | S1_S1);    //S1_S0=1 S1_S1=0
  ACC |= S1_S0;               //(P3.6/RxD_2, P3.7/TxD_2)
  P_SW1 = ACC;
/*
  ACC = P_SW1;
  ACC &= ~(S1_S0 | S1_S1);    //S1_S0=0 S1_S1=1
  ACC |= S1_S1;               //(P1.6/RxD_3, P1.7/TxD_3)
  P_SW1 = ACC;
*/
}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qie_huan();

        SCON = 0x50;
    T2L = (65536 - (FOSC/4/BAUD));   //设置波特率重装值
    T2H = (65536 - (FOSC/4/BAUD))>>8;
    AUXR = 0x14;                //T2为1T模式, 并启动定时器2
    AUXR |= 0x01;               //选择定时器2为串口1的波特率发生器
    ES = 1;                     //使能串口1中断
    EA = 1;

  while(1)
  {
    if(k==0)
        {
                delay(1000);
                if(k==0)
                {
                                        for(i=0;i<10;i++)
                       {
                                      SBUF='m';
                            }
                                while(!k);
                }
        }

  }

}

/*----------------------------
UART 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Uart() interrupt 4
{
    if (RI)
    {
        RI = 0;                 //清除RI位
        P0 = SBUF;              //P0显示串口数据

    }
    if (TI)
    {
        TI = 0;                 //清除TI位

    }
}

网友A:
串口发送之后是要等待发送完成的
大概是这样的
void Uart1_Isr() interrupt 4        //串口1中断函数,这里要参考数据手册来编写代码
{

        if(TI)                                          //如果是发送中断触发,就处理发送中断
                   {
                         TI=0;                           //发送中断
                        busy=0;
                }
        if(RI)
                {
                        RI=0;
                }
}

void Send_Out_COM(unsigned char COM)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while(busy);                                                //等待上次发送完成,Busy在串口2完成发送后清除
        busy=1;
        SBUF=COM;
}

网友B:
#include "stc15.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S1_S0 0x40              //P_SW1.6
#define S1_S1 0x80              //P_SW1.7
#define FOSC 11059200L          //系统频率
#define BAUD 4800             //串口波特率
sbit k=P1^2;
unsigned char i;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void qie_huan()           //串口引脚选择函数
{
  ACC = P_SW1;
  ACC &= ~(S1_S0 | S1_S1);    //S1_S0=1 S1_S1=0
  ACC |= S1_S0;               //(P3.6/RxD_2, P3.7/TxD_2)
  P_SW1 = ACC;
}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qie_huan();

        S2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4;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2L = 0xE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2H = 0xFE;                //设置定时初始值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始计时

        while(1)
        {
                if(k==0)
                {
                        delay(1000);
                        if(k==0)
                        {
                                for(i=0;i<10;i++)
                                {
                                        SBUF='m';
                                        while(!TI);
                                        TI=0;
                                }
                        }
                }
        }
}

楼主:
谢谢 已经解决了 按照2楼大师的办法  3楼大师的做法是查询方法也好用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