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 VDDA和VREF的问题

楼主(2021-11-18):
STM32F4要求VDDA>=VREF  如果VREF使用3.3V的基准准源,当VDDA电压波动变成3.28V的时候,此时VDDA<VREF,这种波动是否对VREF有影响?是否会对AD采样的基准产生影响?

网友A:
把VDDA和VREF接一起,方便实用,可以消除系统误差。

网友B:
可以使用基准芯片,满足自己需要使用的范围就可以了。而且正常来说VDDA和VREF一般是接同一个3.3V电源。不存在你说的波动的问题,除非你用另外的3.3V给VREF供电,但是这样的话你何必不用基准芯片呢。

网友C:
你说的情况一般不会发生,因为通常,偷懒的是直接把VREF 接 VDDA 即使用基准电压芯片,基准电压芯片的供电也是和VDDA同源的,所以,VDDA如果降到3.28,基准电压芯片是打死输出不了3.3V的,因此,你说的这种情况,在正常情况下,不会发生。

网友D:
如果只差0.02V,那么AD的结果将根据Vref的值来改变,与VDDA无关。Vref与VDDA并非必须一定相等,相差不到0.7V是允许的。

网友E:
简单来说,两个电压连接到同一个电源。

楼主:
如果把VDDA和VREF接到电压基准芯片上,都接3.3V基准,但是VCC会有可能波动的,STM32要求VCC>=VDDA>=VREF  如果VCC波动低于3.3V 就会更麻烦吧?

楼主:
VREF现在就是用的REF3033基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