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铝基板超小降压方案 SY8368

楼主(2021-11-18):
本文将对SY8368方案介绍参数简介,实物性能测试。 包含原理图,PCB封装,PCB设计图纸文件分享。虽然芯片功能简单,但本文尽量做到详细介绍。

最近要准备做半数控DC to DC数控电源,无意间发现一款各项参数极为强悍的降压芯片。这是一款12A 超大电流,超小体积3x3mm,且集成同步整流
MOS的高效率的降压IC: SY8368

  • 核心参数简介
由结构框图可知集成同步整流MOS,电流检测(ILMT),输入阈值限定,热关断等功能。
过温保护:150°
输入电压:4-28V (UVLO电压阈值3.9V)
输出最低电压:0.6V
输出电流:电流恒流限值可通过引脚10 ILMT设置,持续电流8A,加散热持续提升至12A,瞬间最大电流可达16A。
其它参数大家可以下载最下方芯片手册查看

——————————————————————————————————
  • 原理图设计
1.原理图设计由于集成半桥同步整流mos,因此外围电路极为简单。通过FB的分压电阻实现调节更改电压(当只焊R6时输出电压为3.3V;R6,R7都焊接时输出电压为5V)

  • PCB封装绘制
该芯片有三种型号分别是① SY8368QNC ② SY8368LQQC ③ SY83668AQQC
本文主要介绍第③款,其中第①款封装采用
QFN3×3-10 PCB图纸可以在立创商城直接找到,第②款和第③款均采用QFN3×3-12,这款封装似乎还没有人绘制,那就由我来补上,此封装PCB图纸可以在最下方直接下载。
SY8368QNC外形图

SY83668AQQC和SY8368LQQC外形图

由于Altium Designer20不能绘制异形焊盘因此采用Solid works工程图对其进行尺寸标注,导出成CAD文件后在Altium Designer中即可得到如下图所示效果,中间详细过程省略。。
芯片集成度高采用QFN封装,难以置信体它的体积积仅有3x3x12mm,接下来看来有必要对电流和发热量进行验证

  • 还是先看PCB布局布线
为了使SY8368A功率发挥极致,考虑在电流达10A以上存在发热问题,因此PCB板材由FR-4更换为铝基板,因此布线只能单面绘制。布局布线后如下图所示
焊接时似乎因为温度过高白色阻焊变黄,大家焊接时注意一下

  • 转换效率及发热量
输入电压12.1V时测得静态输入电流0.6ma。室温22.5度时无风扇散热时进行测温,效率及温度关系如图
经发现实测效率与官方标称效率有5%的误差,准备将输出线进行加锡,并更换电感效率有获得提升后将继续更新。
题外:在制作过程中为了验证各个方案对板子进行了拼板设计,进行了方案整绘制绘成PCB如下图。 并单独对此SY8368A 打样了2次,已确保本设计正常使用。
所有文件已开源至下方,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不妨给个赞吧。
注:未经允许禁止转载

PCB与数据手册

网友A(2022-02-20):
这个芯片可以输出到12v或者20v吗?20v5A能不能行?

网友B:
z只能说:厉害厉害

网友C(2022-05-19):
这个正需要,多谢分享

网友D(2022-10-09):
这个很nb啊

网友E:
这芯片牛啊,拼版图里面带插针的是什么板?

网友F(2022-11-15):
"参考设计"那个文件夹里是数据手册

网友G:
为什么不做成to220的样子?这样就方便替换7812.7805了。

网友H(2023-02-04):
QFN3*3-12芯片的LX 走线特难,不知道厂家怎么想的,走线间距0.5-0.7mm,只能另一端也走线加一个过孔扩流,就这个尺寸做8A都需要极限散热.我当年也拿了这芯片测试,发现热量太吓人而放弃了,转而使用了振邦微的AH2305D和深圳微的WD5030(同一个芯片)量产,现在有SY8368QNC是QFN3*3-10封装看上去很有意思,可以考虑拿片测试.

网友I:
楼主画的QFN3×3-12封装PCB图与实物差异也太大了吧?实物最中间应该是GND,楼主最中间居然是OUT,为什么这么设计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楼主画的QFN3×3-12封装PCB图与实物差异也太大了吧?实物最中间应该是GND,楼主最中间居然是OUT,为什么这 ...

完全没有必要使用这种小封装来做电源

网友I:
楼主IN线从0805中间穿过,最多0.5mm线宽,out线大概0.6-0.7mm左右,通过8A电流合适吗?楼主为什么不用宽一点的线?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楼主IN线从0805中间穿过,最多0.5mm线宽,out线大概0.6-0.7mm左右,通过8A电流合适吗?楼主为什么不用宽一 ...

为了使用铝基板楼主没有想办法加大电流走线,这也是PCB layout的性能瓶颈,还有优化的余地.
另,楼上所说中间pad确实是LX信号,所以很难走大电流,我也是因为这个放弃这款芯片改用AH2305D芯片,不过现在正在做这款芯片QFN3*3-10封装的测试demo板.

网友K(2024-08-05):
不错,共享一下封装库。这库非常规设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