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keil写出来的代码大小,再先合适的芯片?

楼主(2021-11-18):
因为价格成本的问题,很多开发者都碰过选芯片的问题,1是程序Flash程序存储器大小 ,2是SRAM 内存空间大小,空间有大有小!那么Keil写出来的代码怎样看呢?怎样算?看好了实际大概的代码字节数,再先合适的单片机芯片。

网友A:
code = 14787   即需要 16K Flash的单片机。

问题是,你那么多的 uncalled segment ,  你这个code 大小,很可能是虚胖啊……

然后还有 Multiple call 这个虽然只是警告,但是,在执行的时候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最好还是解决掉的好。

网友B:
还要看程序配置了什么寄存器和中断,部分型号不支持的就用不了。
如果程序有大量的 code 数组,Flash放不下就放进EEPROM,然后指针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de = 14787   即需要 16K Flash的单片机。

问题是,你那么多的 uncalled segment ,  你这个code 大小 ...

谢谢,可以清掉一些,有些函数是没有调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ode = 14787   即需要 16K Flash的单片机。

问题是,你那么多的 uncalled segment ,  你这个code 大小 ...

你还是查查ignored什么意思,再动脑子想想有没有虚胖。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还是查查ignored什么意思,再动脑子想想有没有虚胖。

有时候觉得你这个账号,可能两个人以上在用……
记得我上次说的话么? 我一般自己试验过才下结论。

我英文不好,你教教我? ignored 什么意思?

楼主:
ignored是忽略的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ignored是忽略的意思!

虽然知道你是好意…… ,但是有些是历史遗留问题了。

唉,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还是查查ignored什么意思,再动脑子想想有没有虚胖。

keil c51,你定义了函数不去调用也会占用空间,而且很坑,ram也会占用,你没用过别说话那么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