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esp8266-12f 开发板做一个平衡小车,求解

楼主(2021-11-18):
   已经准备了,海驰电机,tb6612,6050,但是没有思路,求解

网友A:
找一个平衡车的例子,仔细研究,了解工作原理。 然后你就可以设计一个属于自己的了。

网友B:
你从0研发有点难,最好找个现成的研究明白,方便你开展工作

网友C:
一、先通过ESP8266读取到6050的数据,可以先通过6050的dmp计算出倾角,有了经验了以后可以读取原始数据通过软件计算,有了倾角就能知道小车的姿态了。
二、增添PID算法控制两个电机的转动使小车平衡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