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显示取模(取小数点)的方法

楼主(2021-11-18):
如图 503 取到 5.03 今天按两次%10整除后的余数拼的
查了网上的好几种试了,编译不过

有啥更合理的取法?谢谢

网友A:
显示小数点后 N 位是在程序中定义,如 %10,% 100,%1000……

网友B:
定义一个float变量,temp_float = (float)number/100.0f; 然后用sprintf(buf, "电压%.2f", temp_float);

网友C:
如果,你能直接得到BCD的话,可以用移位法,否则,只能用除法。

网友D:
       char   k[10];
        char a;
        sprintf(k,"%.1f",Data_Send);        //把浮点数据分割成字符串,并存放在k数组中,"%.1f"的2f表示小数点后再显示1位数,不显示小数就是0f
       for(a=0;(k[a]!='\0');a++)
                {
                        Send_Out_COM(k[a]);//输出ASCII
                }
sprintf可以把数据转换成字符串输出,Data_Send可以是浮点,整型,字符......
可以自动输出负号和小数点
1.23就会输出:'1''.''2''3'
用在OLED的话,显示之前要先把上次的显示内容清除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har   k[10];
        char a;
        sprintf(k,"%.1f",Data_Send);        //把浮点数据分割成字符串,并存放 ...

你在沙井?我在福永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在沙井?我在福永呢

这也没什么呀,深圳嘛,打工人聚集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