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STM32该怎么样才能使用呢?

楼主(2021-11-19):
买了一些STM32F031C6T6芯片,焊了好几个都是烧不进去程序(电路没有问题)
补充一下,之前是正常的,后来因为一些原因换了新的同款芯片,然后就烧不进去,换了几个都不行。
STLINK显示NO TARGET CONNECTED
DAP显示SWD/JTAG COMMUNICATION ERROR
按网上所说的把BOOT1拉高,按复位键等都不行

网友A:
电路没有问题的话,看看设置中单片机的选择是否正确,仿真器及连接和驱动有无问题。

网友B:
试试这个软件可以检查哪里出的问题。
https://www.st.com/en/developmen ... eprog.html#overview

网友C:
检查编程器是否配置正确。

网友D:
连张图都没有,你说单片螺旋升天都行。

网友E:
可能是芯片焊接问题,管脚接触不良。

网友F:
具体请用示波器检测下供电、晶振,各引脚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G:
看看供电是否正确就可以了,一般来说只要有稳定供电就可以直接烧录程序,虽然不会运行,但是可以验证芯片是否可用,现在市面上拆机翻新的芯片太多了,以假乱真的太多,尽量不要贪图小便宜,尽量甄别一下再买,

网友H:
是通过串口下载代码的还是JINK下载代码的,软件配置是否成功呢

网友I:
能不能描述一下,在烧不进程序的前提下,你是如何确定电路没有问题的?

网友J:
下不去就是硬件有问题啊,芯片的boot0,boot1对不?

网友K:
可以先查看仿真器是否正常,连接正常的时候仿真器是可以看到型号的,然后确定地址偏移是不是对的,烧录配置是不是对的

网友L:
1、ISP利用单片机的串行口接到计算机。
缺点:没有加密,是可加密的,但需收费。

2、IAP
通过J-Link仿真,SEGGER J-Flash软件下载程序,可加密。

3、购买烧录器
比如ST公司的STLINK。

相关内容直接百度,就可以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不能描述一下,在烧不进程序的前提下,你是如何确定电路没有问题的?

之前是正常的,后来把换了一个新的同型号的芯片以后就不能下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通过串口下载代码的还是JINK下载代码的,软件配置是否成功呢

st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下不去就是硬件有问题啊,芯片的boot0,boot1对不?

之前是正常的,换新的芯片才烧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以先查看仿真器是否正常,连接正常的时候仿真器是可以看到型号的,然后确定地址偏移是不是对的,烧录配置 ...

SWD/JTAG COMMUNICATION ERROR

楼主:
问题已解决,只需要给SWDIO接口上拉以及通电即可,感觉像是供电不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