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流水灯程序左右移动卡顿问题

楼主(2021-11-19):
代码很简单,如上,现在现象是右移到头后会卡顿一下再左移,左移到头后也会卡顿一下再右移,怀疑是延时问题,没找到解决方法,求教各位了。
#include <reg51.h>
void delay();
int main()
{
        unsigned char cnt = 0;
        bit flag = 0;

        while(1)
        {
                if(flag == 0)
                {
                        P0 = 0x01 << cnt;
                        if(P0 == 0x80)
                        {
                                flag = 1;
                        }
                }
                else
                {
                        P0 = 0x80 >> cnt;
                        if(P0 == 0x01)
                        {
                                flag = 0;
                        }
                }
                delay();
                cnt++;
                if(cnt >= 8)
                {
                        cnt = 0;
                }
        }
        return 0;
}

void delay()
{
        int i = 0;
        for(i = 0;i <30000;i++)
        {

        }

}

网友A:
你这不是卡顿,是逻辑重复。

网友A:
你这不是卡顿,是逻辑重复。0x01会两次,0x80也会两次。

网友A:
要么,cnt到7就归0,要么cnt到8后归1。这破手机发个回复那么累。

网友A:
啊,我要抓狂了,cnt到8归1,没什么需要改,cnt到7归0要改判断逻辑,因为,p0不会

网友B:
int main()
while(1)
{
}
return 0;//这个是要返回到哪里去?有调用才可以返回,而且是被调用的才有资格返回!
}

网友A:
我放弃了,你就到8归1吧。

网友C:
逻辑问题,0x01 和0x08出现两次灯亮顺序是1 2 3 4 5 6 7 8 8 7 6 5 4 3 2 1 1 2 3 4 5 6..................................
你把if(cnt >= 8)改成(cnt >= 7)
灯亮顺序就是1 2 3 4 5 6 7 8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网友D:
异常发生在左移和右移两种状态切换的时候,那就去看两种状态切换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就很容易发现问题了,切换前最后一次给P0赋值和切换后第一次给P0赋值都是同一个值,所以看起来顿了一下。
if(cnt>=8)
{
cnt = 0;//改成cnt=1;
}
这样操作一下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C:
刚学C语言是main里面是有return的,用来结束代码运行的。第一个c语言代码就是int main {printf(“hellow
world!”);return 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刚学C语言是main里面是有return的,用来结束代码运行的。第一个c语言代码就是int main {printf(“hellow ...

都已经while1()大循环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刚学C语言是main里面是有return的,用来结束代码运行的。第一个c语言代码就是int main {printf(“hellow ...

没事,main函数就算不是空返回类型,你不写return也没事

网友A:
你们都有编译器,都有现成的程序,加return,不加return,编译一下,看看code大小,就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们都有编译器,都有现成的程序,加return,不加return,编译一下,看看code大小,就明白了。

test.c(30): warning C294: unreachable code

网友F:
这种写法是支持的,main也是被启动文件调用的,而且电脑上的c程序这样写才是对的

网友B:
我用的 uVision V4.72.9.0
警告了。
代码没变。

楼主:
谢谢各位,菜鸟一个,太菜了,这样改了下                if(cnt >= 8)
                {
                        cnt = 1;
                }解决问题了其实是逻辑上重复了

楼主:
return 0 这个问题是因为看linux里面gcc 代码规范都得写

网友B:
是的,我百度了一下相关,又涨姿势了。。
/////
1、        C51中mian()并不是被调用的,而是跳转进去的;
2、        在main()中调用return语句,将会从栈中弹出SP大小的数据到SP中,进而程序会运行到弹出数据指向的地址,C51中可能就是SP指针返回0x0000。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逻辑问题,0x01 和0x08出现两次灯亮顺序是1 2 3 4 5 6 7 8 8 7 6 5 4 3 2 1 1 2 3 4 5 6.................. ...

这样改是不行的,运行后会变成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逻辑问题,0x01 和0x08出现两次灯亮顺序是1 2 3 4 5 6 7 8 8 7 6 5 4 3 2 1 1 2 3 4 5 6.................. ...

因为到不了 0x80  flag永远为0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啊,我要抓狂了,cnt到8归1,没什么需要改,cnt到7归0要改判断逻辑,因为,p0不会

终于上电脑了。刚才手机发消息,差点被气死, 总是打一半就发, 终于能好好打字了。

cnt 到7归0 要改判断逻辑, 不能判断 P0 来改Flag, 而是要把 Flag = !Flag 放到 cnt判断里。

                if(flag)
                {
                        P0 = 0x01 << cnt;
                }
                else
                {
                        P0 = 0x80 >> cnt;
                }
                 delay();
                if(++cnt >= 7)
                {
                        cnt = 0;
                        flag = !flag;
                }

这是比较正统的写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est.c(30): warning C294: unreachable code

刚才手机上的 黑51, return 后面的  0 没有出来,所以,回复里我也说得加不加return 。

在Keil 环境里 return 是可以通过编译的, return 0 是不能通过编译的。
但是,逻辑上,return 0; 就是无返回的意思。在有些编译器里是可以通过的。但是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只要他能通过编译,你就当作是  注释  就行了,不用去考虑逻辑关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手机上的 黑51, return 后面的  0 没有出来,所以,回复里我也说得加不加return 。

在Keil 环境 ...

我在keil4里面用return0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