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单片机程序为什么实现不了串口控制led灯?

楼主(2021-11-19):
#include <REG52.H>
#define fck 11059200
//串口初始化代码*/
// 9600 = 1/32*(fck/12/(256-TH1))
void usart_init(int bound)
{
    /*T1定时模式方式2,与中断引脚无关*/
          TMOD &=~(0xf<<4);
          TMOD |= (0x2<<4);
          TH1=(256-(fck/32/12/bound));
          TL1=(256-(fck/32/12/bound)); //根据波特率公式算出预装载值

          SCON = 0x50;//方式一,使能吸收,失能校验,清标志位//0101 0000
          PCON &=~(1<<7); //不加倍 0111 1111
    TR1=1; //开定时器1
}

void usart_send(char dat)
{

        SBUF=dat;//发送新数据
        while(TI==0);//等待发送完成
        TI=0;

}

char usart_receive(void)
{
     char dat;
           while(RI==0);
           dat=SBUF;
           RI=0;
        usart_send(dat);
        return dat;

}
int main()
{
        char a;
        us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int strcmp (const char *str1, const char *str2);
                (str1"开灯",str2"关灯");
                if(a == '1')
                {
                        P2 = 0x00;
                }
                else if(a == '0')
                {
                        P2 = 0xff;
                }

                //usart_receive();

        //usart_send('a');
        }

}

为什么实现不了

网友A:
你先不要管 控制灯了, 你先管 你控制串口 给你发送指定的信息: OK  或者 NO  你做到这个之后,再管控制灯。

网友B:
先调试串口通信是否正常,数据的收发是否能正常进行,再测试小灯部分

网友C:
程序仿真运行,串口接收里设置断点,看接收得到不

网友D:
你看看程序或灯本身有没有问题

网友E:
因为 你没实现串口接收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