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ADJ PWM可以调电压请教

楼主(2021-11-19):
如上图。单片机PWM 经过二介低通滤波。得到平滑直流电源。加载到三极管基极。
2576ADJ Vout=1.23*(1(R2/R1),内部非反放大器。
请教三极管Q和R1 R2 的关系如何计算。例如PWM 5% 占空比  5*0.05 =0.25V   加载到Q 基极。输出电压如何计算。

把 5% PWM 改成加载波,整个时间轴T是否一至?

网友A:
这个是闭环控制的DC-DC
FB( Feedback)是一个很敏感的引脚
你想通过单片机来控制FB实现调节输出电压,虽然是可以调节电压,但不一定能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目前为止,我没有见过产品上面用过种控制
要么是可调线性电源,要么是数字电源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闭环控制的DC-DC
FB( Feedback)是一个很敏感的引脚
你想通过单片机来控制FB实现调节输出电压,虽然 ...

1.23~32可调,可能是成本问题吧,现在我没搞懂那三极管和FB引脚关系,根据滤器后的电压,三极管应该是处在放大状态。

网友B:
单片机控制FB脚达到调整输出电压的效果是可以的,曾经做过一个恒流恒压的电源,用2个DCDC,一个单片机,单片机通过DAC去控制电压和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3~32可调,可能是成本问题吧,现在我没搞懂那三极管和FB引脚关系,根据滤器后的电压,三极管应该是 ...

FB是反馈引脚,它的电压决定了输出电压
三极管是放大状态,类似于射极跟随器
B极电压大小决定了E极电压的大小,也就是R1两头电压的大小,从而改变了FB电压的大小
你也可以把三极管的CE两个极当成是一个可变电阻,B极电流的大小决定了这个可变电阻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FB是反馈引脚,它的电压决定了输出电压
三极管是放大状态,类似于射极跟随器
B极电压大小决定了E极电压的 ...

R3,R4算是串联在基极上的限流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R3,R4算是串联在基极上的限流电阻?

那叫RC滤波,把PWM处理成平滑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叫RC滤波,把PWM处理成平滑电压

那个我知道,我要表达是的基极电流怎么计算,BE是二极管特性。现在只知道加载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我知道,我要表达是的基极电流怎么计算,BE是二极管特性。现在只知道加载电压

(PWM-Vde)*占空比/(R1+R3+R4)
感觉应该是这样,你手头上有东西,万用表它不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