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单片机锁死不能烧录的思考

楼主(2021-11-19):
手头好几个芯片不能烧录了,烧录器没问题可以正常烧录其他板子,用的是STC官方的U8编程器。
检查程序可能出现的问题是把P3.1设置成高阻!这个可能性最大。大家有没什么想法?有解锁的办法吗?

网友A:
设置IO模式,是进入应用区之后的事, 上电先进入ISP区,这个时候 P3.1 是推挽输出。P3.0是准双向。
你要先确定,是不是P3.2,P3.3的问题,再确定是不是设置了外部晶振。

最后再确定是不是单片机坏了。

楼主:
上电先进入ISP区,这个时候 P3.1 是推挽输出。如果是这样只能判定单片机坏了,就是个8PIN的 STC8G1K08样品,引脚都是悬空的,使用内置晶体。

网友B:
程序把P31设为高阻态并不会影响单片机下载,先试试能不能检测到MCU,或者调低最高波特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把P31设为高阻态并不会影响单片机下载,先试试能不能检测到MCU,或者调低最高波特率

检测不到,如果能检测到也就能烧录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电先进入ISP区,这个时候 P3.1 是推挽输出。如果是这样只能判定单片机坏了,就是个8PIN的 STC8G1K08样品 ...

我不知道你之前是用什么烧录的。

STC-ISP 曾经有出过一个版本,虽然没几天就下架了,选STC8G1K,会默认勾选 P3.2,P3.3 接地才能下载。我不幸正好用过这个版本,中招过。假如你的这个芯片不确定上次烧录用的什么,最好验证一下 P3.2 P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之前是用什么烧录的。

STC-ISP 曾经有出过一个版本,虽然没几天就下架了,选STC8G1K,会默 ...

很意外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过了个周末回来就能烧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