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l4015 DC-DC降压电路电感啸叫

楼主(2021-11-19):
xl4015降压电路电感啸叫,而且电压不稳定

后来发现输出电容给小了,在电感后面加了个3300uf的大电容之电压稳住了但电感还是啸叫
后来又将功率屏蔽电感换成磁环电感(未加导热胶固定)似乎啸叫有所减少
请问各位大佬电感换成一体成型电感能否改善啸叫问题呢?

网友A:
E8要尽量靠尽芯片,我一般用小体积的1000uf。电感离的大远了,芯片出来就接电压,输出电容用大一点,才1uf,我都用470-1000uf,或多个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E8要尽量靠尽芯片,我一般用小体积的1000uf。电感离的大远了,芯片出来就接电压,输出电容用大一点,才1uf ...

感谢大佬指点,那电感啸叫怎么才能消除呢,我后来也是加了3300UF的输出电容,但还是有啸叫,这是电感的原因吗?还是说我应该加大输入电容呢?

网友A:
电感线圈振动占60%,pcb布局占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线圈振动占60%,pcb布局占40%

懂了,感谢大佬

网友B:
为什么要加这个,这个好像有问题。

正常的电路,没有这个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加这个,这个好像有问题。

这个是RC滤波电路,我在芯龙官网找到了一个减小纹波的PDF里面看到的电路

楼主:
芯龙官网可以找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芯龙官网可以找到

他用的是102的电容,你用105的电容,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用的是102的电容,你用105的电容,太高了。

看成1uf了,我去换成102试试看

网友C:
可以把C17先摘了试一下。  是贴片陶瓷电容在叫吧  这倒是有过。

网友D:
随便变更元器件参数不可取,尤其是频率高的开关电源

网友E:
电感啸叫一般是其频率落在人耳识别范围。
生产厂家最权威,所以直接致电上海芯龙,找他们的FAE,要求技术支持,这样可能比较快捷。
解决了请将结果发到这边来,谢谢!

网友F:
官网用的是102的电容,你用105的电容,还有电感的感量换换试试

楼主:
根据各位大佬的建议,优化了PCB布局和更换了合金电感后没有再出现啸叫了,就是47UF电感十分烫手,电流在2.2A左右,但是电压稳住了,请问是否需要降低感值呢?

网友G:
工作频率低,电感损耗太大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根据各位大佬的建议,优化了PCB布局和更换了合金电感后没有再出现啸叫了,就是47UF电感十分烫手,电流在2.2A ...

你合金电感用的是多大的,换一个电流大点的电感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根据各位大佬的建议,优化了PCB布局和更换了合金电感后没有再出现啸叫了,就是47UF电感十分烫手,电流在2.2A ...

电感两端的电压摆动会导致磁芯损耗。

如果在电感上施加足够的电压摆幅,电感很可能会变得非常热,即使流过的电流很小。

换一个电流大点的电感试试看

网友I:
电感不匹配,更换电感感值

网友J:
个人经验。电感问题多。一般先换电感。

网友K(2025-04-23):
电容也可能产生啸叫问题,国瓷电容防啸叫贴片电容器可以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