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为啥我用stc的单片机芯片将程序烧录进去不亮呢

楼主:
我用的程序是赞助商提供的

网友A(2021-11-19):
说实话你这样问基本上问不出来,因为问的太宽泛了。

网友B:
这个就像是说:我不舒服。就什么信息就没了,没法回答

网友C:
我猜赞助商给你的是液晶屏的驱动程序,仅有这个是无法点亮液晶屏的。

网友D:
点下载编程后请冷启动一下就可以了,就是VCC先断开再接上就OK了

网友E:
程序需要和硬件匹配啊,像平常某一个宝买的模块,模块有带例程,程序里面需要自己修改引脚,涉及时序还需要查看晶振频率,可能定时初始值也需要修改。
最好是先把程序大致浏览一遍,这样才知道需要修改那些地方

网友F:
你这看不出电路连线,也没代码,别人就算想帮你都没办法

网友G(2021-12-19):
你连个芯片是什么型号都没说个,接那个脚的灯都没说,这么多问题,怎么答你,STC最新的版本同以前的都不一样,以前的默认输出是高电平,现在的是高阻,

网友H:
具体到某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