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该如何学习?想通过自学编程完成一个diy作品

楼主(2021-11-19):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谢谢大家

网友A(2022-03-13):
你想diy的作品是网上有现成的吗?如果有,那就照抄一遍,后面再独立做类似的作品;如果没有,那就分析你做的东西需要什么技术,学它。
如果你要做的东西如图所示,请学会使用51单片机的点亮数码管、按键检测和串口通信以及定时器功能。

网友B:
这个几乎不涉及任何复杂内容(通信协议,操作系统,控制算法等),只涉及io操作。所有的点亮数码管,按键扫描,定时器等,基本上每一个部分都能在网上找到大量资料。
硬件部分需要掌握的就是数码管连线,矩阵键盘原理,单片机最小系统以及一些接口电路等;软件方面就是单片机最基本的应用,串口通信,io操作,定时器使用这些。之前零基础的话可能会觉得有点难,掌握一些基本技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