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极管转成振荡器的问题

楼主(2021-11-19):
请教三极管转成振荡器的问题

有一线路用C5200 功率管,做成振荡器,令直流变成方波
当12V 经4-3 线圈,基极有电流,三极管可导通。
12V 电流可经4-5 线圈导通三极管

问题是12V 电流经4-5 线圈时,为何不会经4-3 线圈?

抽头式电感如果中间输入电压,工作原理是如何?

网友A:
网上搜索一下焦耳小偷,电路可以参考,用复合管代替小偷的三极管可以试一试。

网友B:
电路特简单,线圈4-5是功率输出,线圈3-4是反馈振荡,电容C1是启动电容。C1经R1充电大于0.7V,Q1导通,3-4线圈反馈加强,Q1饱和导通至稳定,3-4线圈反馈减小为0;Q1电流减小退出饱和,3-4线圈反馈又加强,Q1饱和导通至稳定。如此反复产生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