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这个三极管电路的作用是恒流吗?

楼主(2021-11-19):
假设VCC 30V,这个电路最大的输出电流就是30V/6.8K ;那这个红色框里面的三极管是做啥用的?

楼主:
就是为了恒流吗?那这个电路最大的输出电流是30V/6.8K吧

网友A:
差不多吧,但恒流效果不怎么,只能保证前级三极管的发射极电流基本恒定。但因为三极管的基极电压受VCC,R17,R18的影响,所以恒流效果不太可靠。

网友B:
可以恒六,但效果不是很好。有待改进。

网友A:
达不到这么大的电流,考虑LED,负载的电压降,最大电流肯定要低于这个值。

网友C:
输出端流出最大电流(30-0.7*2)/6.8K,流入最大电流主要由红框电路决定(不超器件功率)

网友D:
仅这部分电路分析,如果是黑色和蓝色输出的话,以下电路和输出没半毛钱关系

网友D:
如果黑色和棕色为输出,仅下面电路分析,只为限流

网友E:
应该是起到限流作业,不是恒流

网友A:
改进的办法是将R18换成2只串联的二极管,另外在三极管的发射极对地串联一只电阻,这样恒流效果可以明显改善。

网友F:
这可不是恒流吧,感觉没效果

网友G:
这个电流没反馈吧,没有恒流功能,

网友H:
电路图不全压根无法判断,在左侧的三极管导通的前提下,画框的三极管起到拉低 Output 电压的的作用,拉低到多少伏取决于R17,和R18, 而左侧三极管的导通机制不明,所以无法确定画框三极管对限流是否有起辅助作用。仅有的半张图只能看出有调压效果。

网友I:
这个三极管E级没有接电阻,没有负反馈的作用,只能起到开关的作用,R17,和R18阻值没有给出,这个三极管没有恒流作用,更像是防止VCC电压过高,正常电压时三极管不导通,当VCC太大时才导通防止电压过高。

网友J:
只有当另一个晶体管导通时,红框中的晶体管才能导通,输出被钳位为低电平。 当晶体管截止时,输出电流为(30-0.7 x2)/6800。

网友K:
不是恒流,应该是起到限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