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按键驱动设计-多功能模式(单击、长按、双击、三击等)

楼主(2021-11-19):
按键的多功能触发
概述
       本文所介绍的按键是基于STM32F系列独立按键模式,目的是使单个按键具备多种按键效果。常见的有单击、长按等功能。为拓展功能多样性,对按键驱动进行设计,实现按键功能的多样性,本设计已达到的功能包括单击、长按、双击、三击、四击......等,剩余可由用户自行添加。按键消息通过消息队列进行传递。

按键对象封装
       类似于面向对象中类的封装,该结构体包含按键触发函数、硬件接口、计数器及按键状态标记。
typedef void (*KEYFUNC) (uint16_t tick_cnt_ptr);
该定义为:声明一个函数指针,指向一个参数为uint16_t 类型的变量的函数。
typedef struct
{
    KEYFUNC key_function;
    KEYFUNC fast_key_fun;
    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Pin;
    uint16_t key_cnt;
    uint16_t  Status;
} KEYSTATUS;
按键事件注册
       注册按键的触发函数、初始状态State、按键初始化等。声明两个枚举变量进行按键的开启与关闭(DISABLE_KEY、GENERAL_KEY)。
enum
{
    DISABLE_KEY,
    GENERAL_KEY
};申明一个map对象,为每个按键引用驱动类:
KEYSTATUS   io_key_map[IOKEY_NUM];在此函数开启之前确保按键引脚已成功初始化。
void ap_peripheral_key_register(INT8U type)
{
    io_key_num = 0;
    switch(type)
    {
        case DISABLE_KEY:
        {
            //disable all key
        }
            break;
        case GENERAL_KEY:
        {
            #if IO_KEY
            io_key_map[io_key_num].GPIOx = KEY_Pin_GPIO_Port;
            io_key_map[io_key_num].Pin = KEY_Pin_Pin;
            io_key_map[io_key_num].key_function = ap_peripheral_io_key_exe;
            //io_key_map[io_key_num].fast_key_fun = ap_peripheral_io_fast_key_exe;
            io_key_map[io_key_num].key_cnt = 0;
            io_key_map[io_key_num++].Status = 0;
            #endif
            #if CHARGE
            io_key_map[io_key_num].GPIOx = STAT_CHG_GPIO_Port;
            io_key_map[io_key_num].Pin = STAT_CHG_Pin;
            io_key_map[io_key_num].key_function = ap_peripheral_charge_exe;
            io_key_map[io_key_num].key_cnt = 0;
            io_key_map[io_key_num++].Status = 0;
            #endif
            #if IO_USB
            io_key_map[io_key_num].GPIOx = USB_CH_GPIO_Port;
            io_key_map[io_key_num].Pin = USB_CH_Pin;
            io_key_map[io_key_num].key_function = ap_peripheral_io_usb_exe;
            io_key_map[io_key_num].key_cnt = 0;
            io_key_map[io_key_num++].Status = 0;
            #endif
        }
            break;
        default:
            ap_peripheral_key_register(DISABLE_KEY);
            break;
    }
}

按键回调函数
       按键事件注册后,每个按键引脚功能编写对应的回调函数,为事件注册使用。说明:按键消息是基于消息队列进行消息传递,可根据用户的需求自行设计回调函数功能!
第一个按键回调函数:
void ap_peripheral_io_key_exe(INT16U tick_cnt_ptr)
{
    if(tick_cnt_ptr >= LONG_KEY_TIME)
    {
        msgQSend(APQ, MSG_APQ_LONG_KEY,MSG_PRI_NORMAL);
    }
    else if(tick_cnt_ptr == TWO_KEY_VALUE)
    {
        msgQSend(APQ, MSG_APQ_TWO_KEY,MSG_PRI_NORMAL);
    }
    else if(tick_cnt_ptr == THREE_KEY_VALUE)
    {
        msgQSend(APQ, MSG_APQ_THREE_KEY,MSG_PRI_NORMAL);
    }
    else if(tick_cnt_ptr == FOUR_KEY_VALUE)
    {
        msgQSend(APQ, MSG_APQ_FOUR_KEY,MSG_PRI_NORMAL);
    }
    else if(tick_cnt_ptr == FIVE_KEY_VALUE)
    {
        msgQSend(APQ, MSG_APQ_FIVE_KEY,MSG_PRI_NORMAL);
    }
    else
    {
        msgQSend(APQ, MSG_APQ_CLICK_KEY,MSG_PRI_NORMAL);
    }
}
其他按键的回调函数与其相似,可自行设计......

按键扫描
       按键扫描通过定时器中断进行扫描,优点是有稳定的扫描时间,可计算按键的持续时间及消抖,本设计是20ms扫描一次。此函数中,由按键事件注册函数提供一个io_key_num为其提供扫描范围:
void ap_peripheral_key_judge(void)
{
#if IOKEY_NUM
    INT8U i,status;
    static INT8U short_key_pressed = 0,key_cnt = 0;
    static INT32U last_time = 0,loosen_time = 0;
    INT32U current_time;
    for(i = 0; i < io_key_num; i++)
    {
        status = HAL_GPIO_ReadPin(io_key_map[i].GPIOx,io_key_map[i].Pin);
        #if IO_KEY
        if(io_key_map[i].Pin == KEY_Pin_Pin)
        {
            if(status == KEY_VALUE)//按下
            {
                if(!io_key_map[i].Status)
                {
                    io_key_map[i].key_cnt += 1;
                    if(io_key_map[i].key_cnt >= LONG_KEY_TIME)//长按
                    {
                        io_key_map[i].Status = 1;
                        io_key_map[i].key_function(io_key_map[i].key_cnt);//长按回调
                    }
                }
                else
                {
                    io_key_map[i].key_cnt = 0;
                }
                if(io_key_map[i].key_cnt == 65535)
                {
                    io_key_map[i].key_cnt = 16;
                }
            }
            else//松开
            {
            if(io_key_map[i].key_cnt > 2)
            {
                current_time = HAL_GetTick();
                if(key_cnt==0)
                {
                    last_time = current_time;//记录第一次松开的时间
                }
                if(current_time - last_time <= INTERVAL_TIME)
                {
                    key_cnt++;
                    last_time = current_time;//记录最后一次松开的时间
                }
            }
            if(key_cnt&&(HAL_GetTick()-last_time>INTERVAL_TIME))
            {
                io_key_map[i].key_function(key_cnt);
                key_cnt = 0;
            }
            io_key_map[i].key_cnt = 0;
            io_key_map[i].Status = 0;
            }
        }
        #endif
        #if CHARGE
        if(io_key_map[i].Pin == STAT_CHG_Pin)
        {
            if(status == CHARGE_VALUE)
            {
                if(!io_key_map[i].Status)
                {
                    io_key_map[i].key_cnt++;
                    if(io_key_map[i].key_cnt>200)
                    {
                        io_key_map[i].Status = 1;
                        io_key_map[i].key_function(1);
                    }
                }
                else
                {
                    io_key_map[i].key_cnt = 0;
                }
                if(io_key_map[i].key_cnt == 65535)
                {
                    io_key_map[i].key_cnt = 8;
                }
            }
            else
            {
                if(io_key_map[i].Status)
                {
                    io_key_map[i].key_function(0);
                    io_key_map[i].Status = 0;
                    io_key_map[i].key_cnt = 0;
                }
            }
        }
        #endif
        #if IO_USB
        if(io_key_map[i].Pin == USB_CH_Pin)
        {
            if(status == USB_VALUE)
            {
                if(!io_key_map[i].Status)
                {
                    io_key_map[i].key_cnt++;
                    if(io_key_map[i].key_cnt>5)
                    {
                        io_key_map[i].Status = 1;
                        io_key_map[i].key_function(1);
                    }
                }
                else
                {
                    io_key_map[i].key_cnt = 0;
                }
                if(io_key_map[i].key_cnt == 65535)
                {
                    io_key_map[i].key_cnt = 8;
                }
            }
            else
            {
                if(io_key_map[i].Status)
                {
                    io_key_map[i].key_function(0);
                    io_key_map[i].Status = 0;
                    io_key_map[i].key_cnt = 0;
                }
            }
        }
        #endif
    }
#endif
}

总结
       该独立按键的多种功能设计,目的是实现单个按键实现多种功能,就好比遥控器的上、下、左、右、确定、返回等,通过单个按键就可实现其所有功能。该按键功能的实现,依赖于消息队列进行按键消息传递,项目引入消息队列后,极大方便了按键回调函数的设计实现。
个人笔记总结,若有问题,欢迎留言、批评指正!

公众号为个人资料总结,内有资料文档!

网友A:
51hei有你更精彩

楼主:
给个评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