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数码管和点阵如何同时显现?求思路

楼主(2021-11-19):
51单片机如何实现以下功能:在按下对应矩阵键盘的时候,数码管显示对应数字,8*8矩阵灯也需显示对应的数字

网友A:
首先你要了解点阵的显示原理,你可以这么操作,通过按键去触发一个你设置的标志位,然后数码管和点阵分别写两个子函数,子函数里面if(标志位==1){显示函数},然后把这个三个子函数都放在while(1)里面进行死循环,或者你可以用始终调度器提高一下实时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了解点阵的显示原理,你可以这么操作,通过按键去触发一个你设置的标志位,然后数码管和点阵分别写 ...

结果如图(本来第四个数码管是应该为1的,点阵应该为0的)要是同时用感觉总会冲突,单独就不会

网友B:
你要看原理图,如果他们至少有8个脚没有连在一起,你是有可能同时显示的,如果16个脚都连在一起,你就不用想了,总有一个乱码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结果如图(本来第四个数码管是应该为1的,点阵应该为0的)要是同时用感觉总会冲突,单独就不会

数码管和点阵同时(实际是分时)显示从软件讲没有问题,但需要硬件支持。普中开发板的P0为数码管和点阵共用,138、595分别控制数码管和点阵。由于板上74HC245、74HC138的使能控制端固定连接VCC和GND,故无法避免相互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