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可以用大白话帮忙讲明白这个单片机汇编程序?

楼主(2021-11-19):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100H
MAIN:        MOV                P2,#00H
KEY0:        MOV                P3,#0FEH
                JNB                P3.4,K1
                JNB                P3.5,K2
                JNB                P3.6,K3

                MOV                P3,#0FDH
                JNB                P3.4,K4
                JNB                P3.5,K5
                JNB                P3.6,K6

                MOV                P3,#0FBH
                JNB                P3.4,K7
                JNB                P3.5,K8
                JNB                P3.6,K9

                AJMP        KEY0

K1:                MOV                P0,#0F9H
                ACALL        YSH1S
                AJMP         KEY0
                RET

K2:                MOV                P0,#0A4H
                ACALL        YSH1S
                AJMP         KEY0
                RET

K3:                MOV                P0,#0B0H
                ACALL        YSH1S
                AJMP         KEY0
                RET

K4:                MOV                P0,#099H
                ACALL        YSH1S
                AJMP         KEY0
                RET

K5:                MOV                P0,#092H
                ACALL        YSH1S
                AJMP         KEY0
                RET

K6:                MOV                P0,#082H
                ACALL        YSH1S
                AJMP         KEY0
                RET

K7:                MOV                P0,#0F8H
                ACALL        YSH1S
                AJMP         KEY0
                RET
K8:                MOV                P0,#080H
                ACALL        YSH1S
                AJMP         KEY0
                RET

K9:                MOV                P0,#090H
                ACALL        YSH1S
                AJMP         KEY0
                RET

YSH1S:        MOV                R3,#10
LOOP:        MOV                R4,#200
LOOP1:        MOV                R5,#230
                DJNZ        R5,$
                DJNZ        R4,LOOP1
                DJNZ        R3,LOOP
                RET
                END

网友A:
这货要软硬结合才能明白它要做什么,光有注释只能一知半解

网友B:
ORG                0000H                       ;复位处
                AJMP                MAIN       ;短跳转至MAIN也就0100H地址处
                ORG                0100H
MAIN:        MOV                P2,#00H        ;P2.7-P2.0置0
KEY0:        MOV                P3,#0FEH       ;P3.7-P3.1置1,P3.0置0
                JNB                P3.4,K1            ;P3.4为0则跳转至K1处
                JNB                P3.5,K2
                JNB                P3.6,K3

                MOV                P3,#0FDH
                JNB                P3.4,K4
                JNB                P3.5,K5
                JNB                P3.6,K6

                MOV                P3,#0FBH
                JNB                P3.4,K7
                JNB                P3.5,K8
                JNB                P3.6,K9

                AJMP        KEY0

K1:             MOV                P0,#0F9H   ;P0=1111 1001B
                ACALL        YSH1S            ;短调用,延时
                AJMP         KEY0             ;短跳转回KEY0,差不多就是C的While(1)
                RET                           ;这里是跑飞拉回

K2:                MOV                P0,#0A4H
                ACALL        YSH1S
                AJMP         KEY0
                RET

K3:                MOV                P0,#0B0H
                ACALL        YSH1S
                AJMP         KEY0
                RET

K4:                MOV                P0,#099H
                ACALL        YSH1S
                AJMP         KEY0
                RET

K5:                MOV                P0,#092H
                ACALL        YSH1S
                AJMP         KEY0
                RET

K6:                MOV                P0,#082H
                ACALL        YSH1S
                AJMP         KEY0
                RET

K7:                MOV                P0,#0F8H
                ACALL        YSH1S
                AJMP         KEY0
                RET
K8:                MOV                P0,#080H
                ACALL        YSH1S
                AJMP         KEY0
                RET

K9:                MOV                P0,#090H
                ACALL        YSH1S
                AJMP         KEY0
                RET

YSH1S:        MOV                R3,#10
LOOP:        MOV                R4,#200
LOOP1:        MOV                R5,#230
                DJNZ        R5,$       ;R5内容减1 不为0返回本行继续执行 为0就向下执行
                DJNZ        R4,LOOP1         ;就是循环等待
                DJNZ        R3,LOOP
                RET
                END

网友C:
P2 P3 组成矩阵键盘,识别键值驱动 P0 口共阳数码管,显示 1--9  一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