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发板如何根据PCB反推出电路原理图?

楼主(2021-11-19):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板子是hzmcu的 但是找不到原理图了

楼主:
有知道此板电路图的老师请给个谢谢!

网友A:
此板较新不会太难找。如急用静下心还是能绘制出来,根据模块绘图再整合就是此板电路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知道此板电路图的老师请给个谢谢!

下载地址: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1529608.html

网友C:
你按照板子的型号到X宝搜,向店家索要原理图即可。一般只要是他们销售的都会给原理图及例程链接的。

网友D:
手工画下 需要的部分

楼主:
不知道朋友从哪里弄的板子,没有资料,某一个宝也没有找到。板子上有个网址但是不能登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朋友从哪里弄的板子,没有资料,某一个宝也没有找到。板子上有个网址但是不能登录了

原理图已经发了,不知什么原因没显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朋友从哪里弄的板子,没有资料,某一个宝也没有找到。板子上有个网址但是不能登录了

再发一次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朋友从哪里弄的板子,没有资料,某一个宝也没有找到。板子上有个网址但是不能登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分感谢!下载了怎么不清楚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下载了怎么不清楚啊?

上面审核的帖子通过了,有下载连接。

网友E:
这还要什么原理图?直接用万用表测一下 把io口写在纸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审核的帖子通过了,有下载连接。

再次感谢!按链接下载了,不清楚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谢!按链接下载了,不清楚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不是高清再放大图也是模糊的

网友F:
如果设计非常复杂,则很难对 PCB 进行逆向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