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帮我看看单片机按键程序 为啥我的加一按键按下后,不受控制疯狂加一

楼主(2021-11-19):
主程序: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key.h"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delay.h"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Numcon;

   while(1)
  {
                LEDBuf[0]=Numcon/1000;
          LEDBuf[1]=Numcon/100%10;
          LEDBuf[2]=Numcon/10%10;
                LEDBuf[3]=Numcon%10;
                switch(Key_Scan())
                {
                        case 0 :break;
                  case 1 :if(Numcon > 9999) Numcon=0;else Numcon++ ;break;
                  case 2 :Numcon--;if(Numcon > 9999) Numcon=9999; break;
                  case 3 :Numcon=0; break;
                  case 4 :Numcon=88; break;
                        default: break;
                }
                Disply();
  }

}

按键识别子程序
#include "key.h"
#include "delay.h"
unsigned char  Key_Scan()
{
static KeyNum=0;
  /* if(0==key1)      //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
     DelayXms(10); //延时消抖
     if(0==key1)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KeyNum=1;   //对按键赋值,此时不做功能处理
     } while(0==key1);//按键的松手等待
   }

         if(0==key2)      //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
     DelayXms(10); //延时消抖
     if(0==key2)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KeyNum=2;   //对按键赋值,此时不做功能处理
     } while(0==key2);//按键的松手等待
   }
if(0==key3)      //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
     DelayXms(10); //延时消抖
     if(0==key3)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KeyNum=3;   //对按键赋值,此时不做功能处理
     } while(0==key3);//按键的松手等待
   }

         if(0==key4)      //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
     DelayXms(10); //延时消抖
     if(0==key4)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KeyNum=4;   //对按键赋值,此时不做功能处理
     } while(0==key4);//按键的松手等待
   }*/
         if(!key1||!key2||!key3||!key4)
         {
                 DelayXms(10);
         if(!key1||!key2||!key3||!key4)
                {
                 if(!key1)
                   KeyNum=1;
                 if(!key2)
                   KeyNum=2;
                 if(!key3)
                   KeyNum=3;
                 if(!key4)
                   KeyNum=4;
          }while(!key1||!key2||!key3||!key4);
   }
  return KeyNum;

数码管显示程序: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delay.h"

unsigned char  code LED[]={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39,0xff};//共阳极数码管显示的从0~c,即段码,最后一个表示全灭
unsigned char  LEDBuf[]={8,8,8,8};//数据显示缓冲区
unsigned char  code PLACE_CODE[]={0x01,0x02,0x04,0x08};//存放位选的数组,同时放在rom存储器

void Disply()
{
        unsigned char i;
        //送位选
        DPIO_PLACE=PLACE_CODE[i];
        //送段码
        DPIO_DIG =LED[LEDBuf[i]];
        //延时
        DelayXms(1);
        //消影
        i++;
        if(N==i)
        i=0;
}

网友A:
调用Key_Scan()函数先清零KeyNum再去获取键值就好了,KeyNum定义的是static,这个变量会一直保持原来的值,并不会被清零。所以每次调用扫描函数即使没有按键按下KeyNum都会有键值。

网友B:
#include <reg51.h>

#define DPIO_DIG P0
#define DPIO_PLACE P2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sbit key3=P3^2;
sbit key4=P3^3;

unsigned char  code LED[]={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39,0xff};//共阳极数码管显示的从0~c,即段码,最后一个表示全灭
unsigned char  LEDBuf[]={8,8,8,8};//数据显示缓冲区
unsigned char  code PLACE_CODE[]={0x01,0x02,0x04,0x08};//存放位选的数组,同时放在rom存储器
unsigned char KeyNum=0;
unsigned int  Numcon=0;

void DelayXms(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i=t;i>0;i--)
                for(j=120;j>0;j--);
}

void Key_Scan()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static bit sign=0;
        if(!key1||!key2||!key3||!key4)
        {
                if(++i>=10 && sign==0)
                {
                        sign=1;
                        if(!key1)KeyNum=1;
                        if(!key2)KeyNum=2;
                        if(!key3)KeyNum=3;
                        if(!key4)KeyNum=4;
                }
        }
        else
        {
                i=0;
                sign=0;
        }
}

void Disply()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DPIO_DIG=0xff;//消隐
        DPIO_PLACE=PLACE_CODE[i];//送位选
        DPIO_DIG =LEDBuf[i];//送段码
        i=++i%4;
}
void main()
{

        while(1)
        {
                Key_Scan();
                switch(KeyNum)
                {
                        case 1 :if(Numcon<9999)Numcon++;KeyNum=0;break;
                        case 2 :if(Numcon>0)Numcon--;KeyNum=0;break;
                        case 3 :Numcon=0;KeyNum=0;break;
                        case 4 :Numcon=88;KeyNum=0;break;
                }
                LEDBuf[0]=LED[Numcon/1000%10];
                LEDBuf[1]=LED[Numcon/100%10];
                LEDBuf[2]=LED[Numcon/10%10];
                LEDBuf[3]=LED[Numcon%10];
                Disply();
                DelayXms(1);
        }
}

网友C:
本来还以为是没消抖来着,原来是变量的问题,你的keynum用的是static静态变量,如果你已经按下了,keynum=1,而你的函数又是while,所以即使没按下按键,也会一直读取到keynum=1,然后就会疯狂加了,建议return后keynum=0或者换个变量类型

网友C:
建议是清零,换变量类型一个不小心就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还以为是没消抖来着,原来是变量的问题,你的keynum用的是static静态变量,如果你已经按下了,keynum= ...

哇,明白了

网友D:
变量的问题

网友E:
在Key_Scan()函数内部,变量定义后面,任何实体语句之前加一句KeyNum=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