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LED显示模块 是否可以直接替换的问题

楼主:
    初次接触 OLED的显示模块,就是上图的这种屏+PCB ,2.54排针焊接的,  如果坏了,是否可以用引脚定义一样顺序的其他OLED模块直接替换, 而不用考虑显示颜色, 和尺寸大小的问题?

网友A(2021-11-20):
一般说来都可以,内置的都应该是1306或者1309的控制芯片

网友B:
不可以,除非是同一个驱动IC

网友C:
驱动 IC一样就可以

网友D:
我随便买了一片,查看了下, 引脚参数都对得上, 买回来试试看

网友E:
OLED应该买4脚的,IIC驱动的
SSD1306或者SH1106都可以,这种的通讯方式网上程序多,可以白嫖
对于第一次接触的人,还能省下不少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OLED应该买4脚的,IIC驱动的
SSD1306或者SH1106都可以,这种的通讯方式网上程序多,可以白嫖
对于第一次接触 ...

我现在是替换坏的, 之前的压坏了,  是个模块  PCB 都压坏了,

原来的是6针,

网友F:
驱动一样就能用的,买个运费险用不了再退呗

网友G:
脚位一样,间距一样,如果驱动ic不一样,就要找到点屏代码.

网友H:
基于I2C协议的OLED模块可以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