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款温度控制,2片IC,一片为74HC164D,另外一片的丝印被打磨,能否分析是什么IC?

楼主(2021-11-20):
  在某一个宝网上买的一款温度控制,电路结构简单。此款温度控制,2片IC,一片为74HC164D,另外一片的丝印被打磨,5个按键分别是设置温度上限(停机)加和减、功能键、设置温度上限(启动)加和减,7805供电,继电器控制器输出。温度传感器是一个NTC,型号不晓得,环境温度在25℃,测得电阻值是10.98kΩ。
       此产品有仅恒温控制、间歇式恒温、预约开机、定时关机模式, 仅恒温控制 通过设置上限和下限温度参数即可;间歇式、预约开机、定时模式通过功能键来进行选择,再利用上限和下限的加减键进行调节参数。
       在网上查找了那个被打磨的IC无果,在此希望有朋友是一起探讨这个简单的温度控制怎么实现?

网友A:
猜也不是瞎猜得, 你至少 VCC是哪个脚,GND是哪个脚, 哪几个脚温控,哪几个脚LED, 有没有电阻,三级管,有没有上拉下拉,才能去综合估计吧? 甚至和 74HC164的控制脚的连接,这些都是猜测的依据。

网友B:
应该是stm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也不是瞎猜得, 你至少 VCC是哪个脚,GND是哪个脚, 哪几个脚温控,哪几个脚LED, 有没有电阻,三级管,有 ...

被打磨IC,测试了,共16引脚,1脚是接+5V,2脚GND,12脚是温度传感器输入。

网友C:
单片机吧,很多根本封装后没丝印。看引脚接的 分析一下

网友D:
如果是单片机的话,知道型号也不能用,没有程序也不行

网友E:
164是用于显示
打磨的99.9999%是单片机
既然是单片机,有没有型号就不重要了
你说的功能也就单片机的一般功能,温度控制估计可能有PID,但也不一定
别折腾了,有型号也没用

网友F:
肯定是单片机!查一下相关引脚数单片机就基本可以猜测出型号,不过,5楼说的不错,知道型号又能怎么样?你得知道他的程序!

楼主:
怎么上传不了图。被打磨的IC,不一定是单片机,我看了一下板子走线,有点复杂。是单片机,调整I/O可以优化很多走线,然而这个走线有些很绕,走路不少过孔。
大致描述一下,一共7位数码管显示,从左往右,左边2位显示上限温度,中间3位显示当前温度,右边2位显示下限温度。
1、芯片3脚经100Ω的电阻接上限数码管的COM1、16脚经100Ω的电阻COM2;
2、芯片11脚经100Ω的电阻接3位数码管12(com1)脚,芯片13脚经100Ω的电阻接com2,芯片14脚经100Ω的电阻接com3;
3、芯片15脚经100Ω的电阻接下限温度显示的数码管com1,芯片10脚经100Ω的电阻接com2。
4、芯片3脚通过3kΩ的电阻接到5个按键的公共端上,五个按键的另一端分别接到数码管的公共端

网友G:
打磨的芯片肯定是单片机,楼主纠结芯片型号没有意义。有开发能力的人随便选个合适芯片轻松搞定,否则告诉你芯片型号也没有用,里面的程序不是低成本就能复制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164是用于显示
打磨的99.9999%是单片机
既然是单片机,有没有型号就不重要了

不怎么像单片机,我上传不了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肯定是单片机!查一下相关引脚数单片机就基本可以猜测出型号,不过,5楼说的不错,知道型号又能怎么样?你 ...

不怎么像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打磨的芯片肯定是单片机,楼主纠结芯片型号没有意义。有开发能力的人随便选个合适芯片轻松搞定,否则告诉你 ...

自己用单片机做一个,是简单,这个电路结构还是比较简洁。就是想搞清楚它是不是单片机,目前来看不像单片机,更像一款专用于简易的温度控制。这个具有设置记忆功能

网友H:
板子上只有两颗芯片,哪不是单片机是什么 ?
具体可以用示波器量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上传不了图。被打磨的IC,不一定是单片机,我看了一下板子走线,有点复杂。是单片机,调整I/O可以优化 ...

按你这个描述,是单片机的概率是很高的。这个连接方式,以及限流电阻阻值,按键的复用方式,都是符合单片机特征的。

网友I:
单片机驱动位码,164驱动段码,这结构就别想心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这个描述,是单片机的概率是很高的。这个连接方式,以及限流电阻阻值,按键的复用方式,都是符合单片 ...

最开始是怀疑是单片机,后来查了一下,发现还有专用温度控制芯片。如普晶微电子就有一款类似的芯片,WK36D温度控制芯片。但不是这个温度控制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单片机驱动位码,164驱动段码,这结构就别想心思了

我以为是单片机,查了一些资料后发现,不一定是单片机。有类似的控制芯片,我在想应该已有这类的芯片,直接用于温度、定时等多种模式的专用芯片。搭建几个外围器件就可以实现功能,节省了好多开发周期。要是单片机,干嘛花时间去打磨型号。就像楼上说的,是单片机,知道型号,没有程序还不是没用,还不如自己编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板子上只有两颗芯片,哪不是单片机是什么 ?
具体可以用示波器量一下。

我怀疑是一款专用的温度控制芯片。这种在大棚种植、室内控温、加热箱等应用的比较多,要是专用芯片,至少省去了编写程序,应该比单片机控制的成本低

网友G:
引用 楼主:
自己用单片机做一个,是简单,这个电路结构还是比较简洁。就是想搞清楚它是不是单片机,目前来看不像单片 ...

有记忆功能的单片机多得是,不可以此做判断依据。如果是专用芯片,那电路结构还要比这更简洁。

网友G:
从原理图看,所有应用特征都指向是单片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怀疑是一款专用的温度控制芯片。这种在大棚种植、室内控温、加热箱等应用的比较多,要是专用芯片,至少 ...

你想多了, 一次性烧录的单片机,价格比很多专用芯片要低,而且更适合个性化定制。

而最主要的是,之所以说你这个片子基本确定为单片机,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
1)我所接触过的所有专用芯片,如果有显示和按键复用,都是共用的LED的段,只有单片机编程才会共用COM,因为定时器的关系。
2)我所接触过的所有专用芯片,不会外接HC系列芯片,一样做了就会把整个数码管的控制全部做进去,这样才更有价格竞争优势。

这么跟你说,你能理解了么?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以为是单片机,查了一些资料后发现,不一定是单片机。有类似的控制芯片,我在想应该已有这类的芯片,直 ...

宝上有直接没字的芯片,不用打磨,好像变引脚的都能定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怀疑是一款专用的温度控制芯片。这种在大棚种植、室内控温、加热箱等应用的比较多,要是专用芯片,至少 ...

设计芯片需熟练什么FPGA,出现bug都找不到北,用单片机可以随时升级程序增加新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原理图看,所有应用特征都指向是单片机。

好的,我还以为是专用芯片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怀疑是一款专用的温度控制芯片。这种在大棚种植、室内控温、加热箱等应用的比较多,要是专用芯片,至少 ...

你就慢慢的折腾吧,也许真的的能找那0.00001%的可能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单片机,不知道你出于什么理念,非得执着认为这不是单片机?
一片OTP单片机可以3毛钱一片的,如果量大的话,价钱还有的谈......程序5000块,平摊下来都不到4毛一片
成本接近74HC164D了,这个板子最高成本其实是数码管

网友J:
引用 楼主:
怎么上传不了图。被打磨的IC,不一定是单片机,我看了一下板子走线,有点复杂。是单片机,调整I/O可以优化 ...

之所以走线复杂是因为要把3组数码管的段码必须对应相连,无法通过调整I/O改变。按键是通过位码扫描判断。限流电阻在公共端会造成1最亮8最暗。应该没有专用芯片。

网友K:
别想了就是单片机,STC15W404AS🌝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怀疑是一款专用的温度控制芯片。这种在大棚种植、室内控温、加热箱等应用的比较多,要是专用芯片,至少 ...

专用温度控制芯片也是单片机吧!只不过是程序固化了的单片机而已。

网友L:
这个不用猜,肯定是单片机,就是专用的也是单片机,有按键,数码管的必须用单片机控制。这个温控太简单了,没有必要破解,自己做一个更快。可以做更多当功能。你这个电路用单片机直接控制数码管当端电流,电流最大达到100mA,对单片机的影响很大,很容易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不用猜,肯定是单片机,就是专用的也是单片机,有按键,数码管的必须用单片机控制。这个温控太简单了, ...

我只是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