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大神 LED显示正常 单片机能烧录程序 数码管不亮

楼主:
求大神   LED显示正常   单片机能烧录程序   数码管不亮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2021-11-21):
要这电路图能正常工作,软硬件需搭配

网友A:
这是共阳数码管显示的温度计,烧录的程序适合这电路么?复位电路 10k 偏大(1k),温度探头上拉 10k 偏大(4k7),SW1 开关向温度计供电,再检查硬件是否还有其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