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计数闹铃单片机时钟程序与Proteus仿真

楼主(2021-11-20):
1.使用定时器T0,动态显示数码管数字,
   T0 到达则显示一个数字

2.对秒信号计数方式来计时,而且不使用外部中断。

3.对外引脚脉冲计数,也不使用外部中断

这样可以避免按键时阻塞进程,使动态显示分时不均

#include "reg52.h"  //包含stc15w401单片机的头文件
#include "defType.h"

#define MOD_NORMAL 0
#define MOD_COUNT 1
#define MOD_SETALARM 2

//the set BUTTON
#define P_LED  P1
#define P_WEI  P3

sbit P_MINUTE_UP   =P3^0;
sbit P_HOUR_UP     =P3^1;
sbit P_SEC         =P3^2;
sbit P_CNT         =P3^3;

sbit P_MOD         =P2^0;
sbit P_ALARM  =P2^1;

//p3.0- p3.7 to link to LED‘s a to h,0-9
u8 code segCode[17]={0xC0,0xF9,0xA4,0xB0,0x99,
               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0xa7,0xab,0x87,//cnt, counter mode
                                                         0x88,0xc7,0x88};//ala,set alarm mode

#define SET_M_BUF(m) dspBuf[0]= m%10; \
                  dspBuf[1]= m/10

#define SET_H_BUF(h) if(h<10) \
                     { dspBuf[2]= h;dspBuf[3]= 10;} \
                     else \
                     { dspBuf[2]= h%10;dspBuf[3]= h/10;}

#define UP_MINUTE(m) m++; \
          if(m>59) m= 0; \
                                  SET_M_BUF(m)

#define UP_HOUR(h)  h++;  \
         if(h>23) h=0;         \
                                 SET_H_BUF(h)

#define ZERO_BUF dspBuf[0]= 0; \
                 dspBuf[1]= 0; \
                                                                 dspBuf[2]= 0; \
                                                                 dspBuf[3]= 0

//current time and alarm time
u8 minute= 3, hour=2;
u8 a_minute=0, a_hour=0;

///////////////////////////////
u8 dspBuf[4];

u8 i= 0, mode= MOD_NORMAL;
u16 sec=0, count=0;
u8  oldSec=0, oldCnt=0;
u8  sec5=0; //when setting alarm, if no key down for 5 sec,alarm is seted
bool alarmSeted = 0;

void flashDot()
{
         if(P_SEC)
                 P_LED&= 0x7f;
}

void modeDisplay()
{
        if(mode== MOD_NORMAL)
        {
                SET_M_BUF(minute);
                SET_H_BUF(hour);
        }
        else
        {
         dspBuf[0]= 10; //no display
         dspBuf[1]= 10+3*mode; // '-'
         dspBuf[2]= 9+3*mode;
         dspBuf[3]= 8+3*mode; //  '-'
        }
}

void counting()
{
        if(oldCnt== P_CNT)
                 return;
        count++; \
  if(count>9999) count= 0;
        SET_M_BUF(count%100); \
  SET_H_BUF(count/100);
        oldCnt= P_CNT;
}

void timing() //INT0_INTERRUPT using 0
{
         if(oldSec== P_SEC)
                 return;
                oldSec= P_SEC;

                //seting alarm,
                //if no button press over 5 second
                //alarm is seted
                //else alarm will cancle
                if( mode == MOD_SETALARM )
                {
                         sec5++;
                         if(sec5> 10)
                         {
                                 alarmSeted= 1;
                                 mode= MOD_NORMAL;
                                 modeDisplay();
                                 sec5=0;
                         }
                }

                sec++;
                if(sec> 119)
                {
                         sec= 0;
                         minute++;
                        if(minute> 59)
                        {
                                 minute= 0;
                                 hour++;
         if(hour>23) hour=0;
         if(mode== MOD_NORMAL) //normal mod or is alarm mod
                           {
                              SET_H_BUF(hour);
                           }

                         }

                                //check alarm every minute
                                P_ALARM= 0;
                                if( alarmSeted && (minute== a_minute ) && (hour==a_hour) )
                                        P_ALARM= 1;

                                if(mode== MOD_NORMAL)
                                {
                                         SET_M_BUF(minute);
                                }

                }

}

void display() T0_INTERRUPT using 0
{
   T0_Stop;

         P3&= 0x0f;
   P_WEI |=(0x10<<i);
         P_LED= segCode[dspBuf[i] ];

         if(i==2)
         {
      if(mode== MOD_NORMAL)
                          flashDot();
      if(mode==MOD_SETALARM)
                                P_LED&= 0x7f;
                }
         i++;
         if(i>3)
         {
                 i=0;
                 timing();
                 if(mode== MOD_COUNT)
        counting();
         }
         T0_Load(4000);
         T0_Run;

}

void main(void)
{
//T0 use to display
   T0_16bit;
   T0_Load(5000);
         T0_PolityHigh;
   T0_Enable;
   T0_Run; //

         //
         EnableAllInt;
         SET_H_BUF(hour);
         SET_M_BUF(minute);
         P_ALARM= 0;

   while(1)
   {

                  KeyPress(P_MOD,{
               mode++;
               if(mode> MOD_SETALARM)
                                 {
                                         alarmSeted=0;
                                         P_ALARM= 0;
                                         mode= MOD_NORMAL;
                                 }
               modeDisplay();
                        });

      KeyPress(P_MINUTE_UP,
            {
               switch(mode){
                           case MOD_NORMAL:
                                         SET_H_BUF(hour);
                             UP_MINUTE(minute);
           break;
         case MOD_SETALARM:
                                         UP_MINUTE(a_minute);
                                         SET_H_BUF(a_hour);
                                         if(i==2) P_LED&= 0x7f;//disply dot
                                         sec5= 0;
           break;
         case MOD_COUNT:
           count= 0;
                                         ZERO_BUF;

           break;
          }
                         });
            KeyPress(P_HOUR_UP , {
                                switch(mode){
                           case MOD_NORMAL:
                                         SET_M_BUF(minute);
                             UP_HOUR(hour);
           break;
         case MOD_SETALARM:
                                         SET_M_BUF(a_minute);
                                         UP_HOUR(a_hour);

                                         sec5= 0;
           break;

          }
                         });
   }
}

仿真Keil代码下载,请大家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