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十字路口交通灯设计,大神们可以提供思路吗?

楼主(2021-11-20):
设计一个十字路口交通灯控制器。用单片机控制LED灯模拟指示。
模拟东西方向的十字路口交通信号控制情况。
东西向通行时间为70s,
南北向通行时间为50s,缓冲时间为3s。
用数码管来显示各方位的时间,
用红黄绿三种颜色代表红绿灯,

绿灯还剩10s时,需要按0.5s为周期的速度进行闪烁提示。

网友A:
你可以根据https://github.com/fmw666/C51这个网址里的红绿灯设计程序找灵感,把显示的数码管剩余时间和红绿灯的时间中那个变量改一下,如何在设计一个闪烁灯的子程序和一个模拟方向的子程序和定时再改一改,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A:
https://github.com/fmw666/C51 这个网址里有一个红绿灯设计的编程,你可以根据这个程序找灵感,再设计4个二位数码管,四个方位各一个然后根据定时器和中断编写红绿灯的剩余时间和闪烁时间,南北和东西的数码管的绿灯和红灯亮的时间取反,相当于70绿灯的南北,70秒红灯东西,还要根据你自己理解的通行时间,是绿灯70秒还是包括各种灯一共70s,然后可以根据单片机的输出端控制接数码管,东西的两个二位数码管可以相同脚连在一起,应为他们是同时的,南北的也一样。闪烁时间可以根据绿灯显示时的子程序中写led数码管的0/1然后延时0.5s这样设计。可能会麻烦一点,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按图索骥,余下的看你的智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github.com/fmw666/C51 这个网址里有一个红绿灯设计的编程,你可以根据这个程序找灵感,再设计4个 ...

好的,谢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