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入手学习STM32单片机需要什么开发板?及仿真实用的推荐下

楼主(2021-11-20):
(无正文)

网友A:
正点原子的可以看看,资料全到只有你想不到,只要你愿意学

网友B:
学32不需要固定什么开发板,最小系统就行,价格又低,根据自己的需要买外围模块就行了,至于仿真proteus就行

网友C:
正点原子的开发版可以尝试入手一下,像STM32F103(Mini)和STM32F103(旗舰),后者是我正在使用的,主要是因为正点原子那的免费学习资料特别多,以及一些源程序代码都整理好了可供新手学习;然后仿真的话可以选择proteus

网友D:
正点原子开发板,价钱不算便宜,但是资料多,投资一次受益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