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Target has no object modules 编译错误 解决

楼主(2021-11-20):
这个 keil编译错误出现在 为组添加文件后,默认添加的文件类型 是image 文件,
所以只要改正文件的类型即可

网友A:
我的出错是没有定义的符号,弄了好久,不行就算了了

网友B:
我也出现过同样的问题,求解

楼主:
选择修改为 c source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