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24C系列存储器,写操作成功读出来却数据没有变化,是坏了么?

楼主(2021-11-20):
AT24C系列用的不多,还从来没有用坏过。所以这种现象第一次遇到,希望知道的帮我鉴定一下。
AT24C系列,写操作返回ACK成功,  读出来却数据没有变化,然后经测试发现无论WP拉高拉低,写操作均返回成功(ACK0)。但是读取数据依然是原来数据没有任何变化,这种现象,是坏了么?

楼主:
没事了,问题已解决。

网友A:
我这次做的 刚好打算用 AT24C64(数据固定不用改) 对写 AT28C64,好奇怎么弄成 “ROM”  的,看起来比 WP 还靠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次做的 刚好打算用 AT24C64(数据固定不用改) 对写 AT28C64,好奇怎么弄成 “ROM”  的,看起来比 WP  ...

说来惭愧,二娃在我辅导大娃功课时把我程序改了,把ACALL 改成了AJMP 发完地址直接RET了,所以写地址成功的状态返回了,实际DATA压根发送。  你要弄成ROM 把WP直接焊到GND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来惭愧,二娃在我辅导大娃功课时把我程序改了,把ACALL 改成了AJMP 发完地址直接RET了,所以写地址成功 ...

二娃都能改程序了,后继有人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娃都能改程序了,后继有人哈

不是,他压根就不会………, 他是偷偷用我电脑玩游戏不小心把我ACALL  删的只剩A了,然后上找下找,找到我后面有写的AJMP 就贴过来了,看我编程多了,学我样子点了一下Rebuild, 看到0Error 0Warning, 就心安理得的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事了,问题已解决。

楼主是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