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加个数码管显示0-A档位,但单片机P1口只有6个引脚 怎么办?

楼主(2021-11-20):
求各位大佬指点一下,想要加个数码管显示0-A档位,但是单机片用的是STC15W408AS  16引脚的,P1口只有6个引脚,不知道怎么办
         #include<reg52.h>   //代入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 用空操作  _nop_   时要加这句//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宏定义变量类型    0----429496729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变量类型    0----65535/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变量类型          0-255/

         uchar jlu;  //几率-----------------=======

         uint t00,b00,t01,b01;  //X0输入滤波变量

     uint t10,b10,t11,b11;  //X1输入滤波变量

     uint t20,b20,t21,b21;  //X2输入滤波变量

      uint b,k1,ks,b1,k2,ty,t3,b3,k3;  //标志量

      uint t0,t2;//长按加减键0.7秒也会变一档或停

    uint lbcs=5;            //0--65535,输入滤波常数,可以为5到10毫秒,长按用300到700毫秒,一改全改。

sfr P3M1=0xB1;  //A//

sfr P3M0=0xB2;  //B//P3口特殊寄存器声明   sfr P3M1=0xb1; sfr P3M0=0xb2; B可用小写b吗?

  //  P3M1=0x0;  //C//
   // P3M0=0x4;  // D//   3.2脚为推挽输出,其他是准双向口,这两句放在主程序里
                 //    如果全是准双向口,上面ABCD4句可以不要

                               //// 3个输入如下
    sbit X0=P3^3;   //减速 D0
    sbit X1=P3^6;   //停(点焊)   D1
   sbit X2=P3^7; //加速    D2

    sbit Y0=P3^2;      //1输出

void  main( )//主程序
{
       TMOD=0x01; //  TMOD=0x11;//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
            TH0=(65536-1000)/256;  //12MHZ,1MS一次中断,商//
            TL0=(65536-1000)%256;  //低四位装数=余数//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启动定时器0//397//
                                                             // X0=1;//把P3.3 复位脚 RST OUT-LOW 设置为高电平==========????????????????????????
        Y0=0;//出0,停止

    P3M1=0x0;// 高8位为0000 0000
    P3M0=0x4;  //低8位为0000 0100   3.2脚为推挽输出,串联1K电阻到地,有4毫安电流。其他是准双向口串联1K电阻到地只有13微安 ( 写成 P3M1=0x00;  P3M0=0x40;不行,已经验证了)。

  while(1)//大循环
{

                        jlu=0;//几率------

                                //以下是你的编程区=========================================

                      //以下你不要编程=========================================

                    while(jlu<1)          //几率-------

                          {_nop_();  _nop_();         _nop_(); }

                }

}

void ext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的中断程序//定时器1的中断程序 void exter1() interrupt 3//
{
        TH0=(65536-1000)/256;         //重装数12MHz 1000=1ms,如果不重装,默认数是65536,不是想要的10000//
        TL0=(65536-1000)%256;

             //X0滤波
                if(X0==0) {t00++;t01=0;}
                if(t00==lbcs){b00=1;b01=0; }        //b00=1,就是按下
                if(b00==1) t00=0;

                if(X0==1) {t01++;t00=0;}
                if(t01==lbcs){b01=1;b00=0; }  //b01=1,就是松手
                if(b01==1) t01=0;

        //X1滤波
                if(X1==0) {t10++;t11=0;}
                if(t10==lbcs){b10=1;b11=0; }        //b10=1,就是按下
                if(b10==1) t10=0;

                if(X1==1) {t11++;t10=0;}
                if(t11==lbcs){b11=1;b10=0; }  //b11=1,就是松手
                if(b11==1) t11=0;

                 //X2滤波
                if(X2==0) {t20++;t21=0;}
                if(t20==lbcs){b20=1;b21=0; }        //b20=1,就是按下
                if(b20==1) t20=0;

                if(X2==1) {t21++;t20=0;}
                if(t21==lbcs){b21=1;b20=0; }  //b21=1,就是松手
                if(b21==1) t21=0;

        //以下是你的编程区=======================================

     if(b20==1){b=1;k1=0;}

     if(b==1){   if(b21==1)
                  {
                    b=0;
                    k1=1;

                  }

              }

      if(k1==1){  k1=0;

                  if(ks<10)ks++;
                }
                                       //X2  P3.7加档,用加键改变ks值

if(b00==1){b1=1;k2=0;}

     if(b1==1){   if(b01==1)
                  {
                    b1=0;
                    k2=1;

                  }

              }

      if(k2==1){  k2=0;

                  if(ks>0)ks--;
                }
                                       //X0  P3.3减档,用减键改变ks值

  120.        //到这,KS值会运随加减键在0--10范围变化,以下就根据k值做相应工作

if(ks==1){                                             //1档开始  按下按键并松手,1秒后通电10ms,实际10-4ms行程=6ms焊接时间

                      if(b10==1){b3=1;k3=0;}

                     if(b3==1){   if(b11==1)
                                {
                                  b3=0;
                                  k3=1;
                                 }
                              }

                      if(k3==1){  t3++;
                             if(t3==1000)  Y0=1;   //延迟1秒
                             if(t3==1010) {Y0=0;   //差值为10ms,10-4ms行程=6ms焊接时间
                                           t3=0;
                                           k3=0;
                                           }
                                }

          }                 //1档      //X1  P3.6  停键  6ms        //1档结束

  if(ks==2){                                             //2档开始

                      if(b10==1){b3=1;k3=0;}

                     if(b3==1){   if(b11==1)
                                {
                                  b3=0;
                                  k3=1;
                                 }
                              }

                      if(k3==1){  t3++;
                             if(t3==1000)  Y0=1;   //延迟1秒
                             if(t3==1011) {Y0=0;   //差值为11ms,11-4ms行程=7ms焊接时间
                                           t3=0;
                                           k3=0;
                                           }
                                }

          }                 //2档      //X1  P3.6  停键  7ms        //2档结束

if(ks==3){                                             //3档开始

                      if(b10==1){b3=1;k3=0;}

                     if(b3==1){   if(b11==1)
                                {
                                  b3=0;
                                  k3=1;
                                 }
                              }

                      if(k3==1){  t3++;
                             if(t3==1000)  Y0=1;   //延迟1秒
                             if(t3==1012) {Y0=0;   //差值为12ms,12-4ms行程=8ms焊接时间
                                           t3=0;
                                           k3=0;
                                           }
                                }

          }                 //3档      //X1  P3.6  停键  8ms        //3档结束

if(ks==4){                                             //4档开始

                      if(b10==1){b3=1;k3=0;}

                     if(b3==1){   if(b11==1)
                                {
                                  b3=0;
                                  k3=1;
                                 }
                              }

                      if(k3==1){  t3++;
                             if(t3==1000)  Y0=1;   //延迟1秒
                             if(t3==1013) {Y0=0;   //差值为13ms,13-4ms行程=9ms焊接时间
                                           t3=0;
                                           k3=0;
                                           }
                                }

          }                 //4档      //X1  P3.6  停键  8ms        //4档结束

if(ks==5){                                             //5档开始

                      if(b10==1){b3=1;k3=0;}

                     if(b3==1){   if(b11==1)
                                {
                                  b3=0;
                                  k3=1;
                                 }
                              }

                      if(k3==1){  t3++;
                             if(t3==1000)  Y0=1;   //延迟1秒
                             if(t3==1014) {Y0=0;   //差值为14ms,14-4ms行程=10ms焊接时间
                                           t3=0;
                                           k3=0;
                                           }
                                }

          }                 //5档      //X1  P3.6  停键  10ms        //5档结束

if(ks==6){                                             //6档开始

                      if(b10==1){b3=1;k3=0;}

                     if(b3==1){   if(b11==1)
                                {
                                  b3=0;
                                  k3=1;
                                 }
                              }

                      if(k3==1){  t3++;
                             if(t3==1000)  Y0=1;   //延迟1秒
                             if(t3==1015) {Y0=0;   //差值为15ms,15-4ms行程=11ms焊接时间
                                           t3=0;
                                           k3=0;
                                           }
                                }

          }                 //6档      //X1  P3.6  停键  11ms        //6档结束

if(ks==7){                                             //7档开始

                      if(b10==1){b3=1;k3=0;}

                     if(b3==1){   if(b11==1)
                                {
                                  b3=0;
                                  k3=1;
                                 }
                              }

                      if(k3==1){  t3++;
                             if(t3==1000)  Y0=1;   //延迟1秒
                             if(t3==1016) {Y0=0;   //差值为16ms,16-4ms行程=11ms焊接时间
                                           t3=0;
                                           k3=0;
                                           }
                                }

          }                 //7档      //X1  P3.6  停键  11ms        //7档结束

if(ks==8){                                             //8档开始

                      if(b10==1){b3=1;k3=0;}

                     if(b3==1){   if(b11==1)
                                {
                                  b3=0;
                                  k3=1;
                                 }
                              }

                      if(k3==1){  t3++;
                             if(t3==1000)  Y0=1;   //延迟1秒
                             if(t3==1017) {Y0=0;   //差值为17ms,17-4ms行程=13ms焊接时间
                                           t3=0;
                                           k3=0;
                                           }
                                }

          }                 //8档      //X1  P3.6  停键  13ms        //8档结束

if(ks==9){                                             //9档开始

                      if(b10==1){b3=1;k3=0;}

                     if(b3==1){   if(b11==1)
                                {
                                  b3=0;
                                  k3=1;
                                 }
                              }

                      if(k3==1){  t3++;
                             if(t3==1000)  Y0=1;   //延迟1秒
                             if(t3==1018) {Y0=0;   //差值为18ms,18-4ms行程=14ms焊接时间
                                           t3=0;
                                           k3=0;
                                           }
                                }

          }                 //9档      //X1  P3.6  停键  14ms        //9档结束

if(ks==10){                                             //10档开始

                      if(b10==1){b3=1;k3=0;}

                     if(b3==1){   if(b11==1)
                                {
                                  b3=0;
                                  k3=1;
                                 }
                              }

                      if(k3==1){  t3++;
                             if(t3==1000)  Y0=1;   //延迟1秒
                             if(t3==1019) {Y0=0;   //差值为19ms,19-4ms行程=15ms焊接时间
                                           t3=0;
                                           k3=0;
                                           }
                                }

          }                 //10档      //X1  P3.6  停键  15ms        //10档结束

   //以下你不要编程=========================================

            jlu=1;//几率---------

网友A:
可外接74HC595

网友B:
加一个74HC595或者MAX7219进行扩展就可以了

网友C:
我一般是把  P10~P15 加上 P36~P37
然后:
          P3 &= 0x0f;
          P3 |= (0xf0 & LED_Buf);
          P1 = LED_Buf;

偶尔也会  P10~P15 加上 P5
然后: P1 = LED_Buf;
           P5 = (LED_Buf >>2);

看你喜欢了。

网友D:
STC15W408AS-16DIP的引脚在不增加扩展芯片完全能够满足楼主的这款应用。P1.0~P1.5、P3.6、P3.7用作数码管段驱动,方便编程。P5.4、P5.5用作数码管2位驱动,预置输出增减量可以在1~99设置,并保存在EEPROM中,掉电不会丢失。按键放在P3.0~P3.2,不会影响在线下载更新用户程序,P3.3输出。
段码驱动示例:
void Px(unsigned char i)//i=段码
{
        P1&=0xc0;                //P1低6位清0
        P1|=(i&0x3F);        //P1低6位赋值
        P3&=0x3f;                //P3高2位清0,其它位不变
        P3|=(i&0xc0);        //P3高2位赋值,其它位不变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外接74HC595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个74HC595或者MAX7219进行扩展就可以了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是把  P10~P15 加上 P36~P37
然后:
          P3 &= 0x0f;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C15W408AS-16DIP的引脚在不增加扩展芯片完全能够满足楼主的这款应用。P1.0~P1.5、P3.6、P3.7用作数码管段 ...

多谢大佬指点,本人是在太菜了,一位数码管都不知道怎么写,两位数码管完全不懂,能求大佬给改改程序嘛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佬指点,本人是在太菜了,一位数码管都不知道怎么写,两位数码管完全不懂,能求大佬给改改程序嘛

已经改好了,明白了就特别简单,就加了几行代码数码管就可以显示档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