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单片机引脚的复用问题

楼主(2021-11-21):
请教论坛各位大佬stm8的引脚复用问题:
1.图示中的Main Funcation(after reset)中的after reset指的是什么?单片机复位吗?
2.Default alternate function 又是指的什么?怎样才能使用?需要通过配置字来开启吗?
3.最后的Alternate function after remap [option bit] 又是指的什么?和第二条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假某引脚,有A\A\B\C三种功能,单片机上电后,它处于什么功能呢?
就用After Reset 告诉你。

网友B:
1,after reset 上电后。
2  Default alternate function  需要通过配置字来开启。
3  进一步说明 Alternate func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某引脚,有A\A\B\C三种功能,单片机上电后,它处于什么功能呢?
就用After Reset 告诉你。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after reset 上电后。
2  Default alternate function  需要通过配置字来开启。
3  进一步说明 Altern ...

懂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