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稳态ne555电路问题,希望各位大佬帮帮忙!

楼主:
小白求问,在如下电路中,在我没有触摸金属片的情况下,二角算不算悬空,那它的电位是怎么样的呢?并且在我未触摸金属片,六脚的电位会不会有变化呢?希望各位大佬能帮我解释解释,十分感谢!

网友A(2021-11-22):
引用 网友B:
内部电路我是基本掌握的,但为啥7脚可以保证一直放电呢,在放电过程中2脚的电位是如何的呢?感谢&#128591 ...

因为7脚与3脚电平相同,在6脚输入高电平,2脚输入高电平时,3脚输出低电平,7脚内部放电三极管导通将电容存储电荷泄放而使6脚输入低电平,但因为2脚电平不确定或者为高电平,所以,3脚仍然输出低电平,7脚内部放电三极管仍然导通,或者2脚输入低电平(不定状态有可能输入低电平),3脚输出高电平,7脚内部放电三极管截止,但由于R的存在对C充电,充电到6脚输入高电平(2/3VCC),3脚电平发生突变,输出低电平,7脚内部放电三极管又导通,所以,表现出7脚放电三极管总是处于导通状态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静态时2脚最好接一只2M左右的上拉电阻将2脚置高电平!否则,可能会感应杂散电磁波使3脚处于不定状态

好的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百度一下555的内部电路,2脚悬空电位是电源电压的1/3,6脚悬空电位为2/3。
电路中,如果2脚不变,7脚会一 ...

内部电路我是基本掌握的,但为啥7脚可以保证一直放电呢,在放电过程中2脚的电位是如何的呢?感谢🙏!

网友A:
静态时2脚最好接一只2M左右的上拉电阻将2脚置高电平!否则,可能会感应杂散电磁波使3脚处于不定状态

网友C:
百度一下555的内部电路,2脚悬空电位是电源电压的1/3,6脚悬空电位为2/3。
电路中,如果2脚不变,7脚会一直放电,6脚一直为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