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我的这个s4单片机编译的程序为什么出现这种错误?error C141: syntax error...

楼主(2021-11-21):
错误是:
PCI协议.C(75):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PCI协议.C(103):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PCI协议.C(103):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PCI协议.C(104):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这个程序是要实现一次SPI协议,各种方法都试了就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我在c++里都试了一遍,可以通过。

#include<reg51.h>
#define MASTER
typedef unsigned int u8;
typedef unsigned char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int u32;

#define URMD 0
sfr T2H=0XD6;
sfr T2L=0XD7;

sfr AUXR=0X8E;
sfr SPSTAT=0Xcd;
#define SPIF 0X80;
#define WCOL 0X40;
sfr SPCTL=0XCE;
#define        SSIG 0X80
#define        SPEN 0X40
#define        DORD 0X20
#define        MSTR 0X10
#define        CPOL 0X08
#define        CPHA 0X04
#define        SPDHH 0X00
#define        SPDH 0X01
#define        SPDL 0X02
#define        SPDLL 0X03
sbit SPISS=P1^1;
sfr SPDAT=0XCF;

#define ESPI 0X02

void SendUart(u16 dat);
void InitUart();
void InitSPI();
u16 RecvUart();
u16 SPISwap(u16 dat);
void main()
{
   InitUart();
   InitSPI();
   while(1)
   {
      #ifdef MASTER
         SendUart(SPISwap(RecvUart()));
          #else
          ACC=SPISwap(ACC);
          #endif
        }
}

void InitUart()
{
     SCON=0X5A;
#if         URMD==0
     T2L=0XD8;
         T2H=0XFF;
         AUXR=0X14;
         AUXR|=0X01;
#elif URMD==1
      AUXR=0X40;
          TMOD=0X00;
          TL1=0XD8;
          TH1=0XFF;
          TR1=1;
#else
      TMOD=0X20;
          AUXR=0X40;
          TH1=TL1=0XFB;
          TR1=1;
#endif
}

void InitSPI()
{
    SPDAT=0;
        SPSTAT=SPIF|WCOL;
#ifdef MASTER
    SPCTL=SPEN|MSTR;
#else
    SPCTL=SPEN;
#endif
}

void SendUart(u16 dat)
{
    while(!TI)
        TI=0;
        SBUF=dat;
        }

u16 RecvUart()
{
    while(!RI)
        RI=0;
        return SBUF;
        }

u16 SPISswap(u16 dat)
{
  #ifdef MASTER
  SPISS=0;
  #endif
   SPDAT=dat;
  while(!(SPSTAT&SPIF))
   SPSTAT=SPIF|WCOL;
  #ifdef MASTER
  SPISS=1;
  #endif
   return SPDAT;
}

网友A:
语法错误啊,,,,在75行和104行,把这两行改成SPSTAT=(SPIF|WCOL);这样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