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倒计时显示乱码 求帮助

楼主(2021-11-21):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uint);
sbit DULA=P2^6;                //声明U2锁存端,段选
sbit WELA=P2^7;                //位选
uchar code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0-9段码
void main()
{
        uint k;
        while(1)
        {
                WELA=1;
//                P0=0XF8;
                                P0=0Xc7;

                WELA=0;//关闭位选

                DULA=1;
//                for(k=0;k<10;k++)
//                {
//                        P0=Tab[k];
//                        delay(500);
//                }
                for(k=10;k>=0;k--)
                {
                        P0=Tab[k];
                        delay(500);
                }
        }
}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i ,j;
        for(i=xms;i>0;i--)
        {
                for(j=110;j>0;j--)
                {

                }
        }
}

网友A:
做任何事情都是有规律的,按着处理数据、分离个,十,百。。。位、查段吗、送显的顺序做,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B:
你在用锁存器控制数码管, DULA=1; 打开锁存器送完数据之后,应该有个 DULA=0;再delay,这样应该可以防止乱码。

网友C:
你这个肯定是乱码。关键代码修改建议如下:
                for(k=10;k>=0;k--) //从10到1循环
                {
                        P0=Tab[k];   //显示循环数
                        delay(500);   //延时
//这里要加消隐P0=0x00和延时delay(??),而且和上面的延时配合得当,让视觉暂留现象出现的残影呵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