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我想做个基于15单片机测速的系统,必须使用霍尔传感器吗?

楼主(2021-11-21):
各位大神,我想做个基于15单片机测速的系统,可以不用霍尔传感器,利用超声波传感器吗?是不是就是让超声波传感器发出两道超声波,然后把前后两次的时间间隔和距离相除就能得到。

网友A:
测速有 N 种方法,不知道楼主是用在哪方面的

网友B:
激光,超声波,红外线等都可以实现

网友C:
方案多,你可以查一查

网友D:
像一般的巡迹小车,使用红外线,一个小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速有 N 种方法,不知道楼主是用在哪方面的

就是做一个设计,老师不提供霍尔传感器,只提供超声波传感器

网友E:
都是可以的,设计到的方法很简单,最简单的就是红外对管这类的了,超声波也是可以的

网友F:
霍尔传感器, 大多用于固定轴,动轮贴磁钢测转速, 即,如果测量车速, 霍尔传感器大多是测量自身车辆的行驶速度.
超声波大多是用来测距的, 用来测速的话,大多是对某一个移动物体的二次距离差,判断第三方物体的移动速度. 即多用于对第三方测速.
你笼统的一个测速, 你测速目标是什么? 你单片机和被测目标是什么关系?(一体关系?分立关系?还是说做一个测速枪对非固定目标轮流测速?) 这些全都没有, 你到底想问出什么答案?

网友G:
方法很多 主要看应用环境和成本 相比之下 你的想法是性价比很低的做法 除非有其他方法无法搭成的原因 否则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方法很多 主要看应用环境和成本 相比之下 你的想法是性价比很低的做法 除非有其他方法无法搭成的原因 否则 ...

好的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