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c=b-'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11-22):
有大佬懂这个语句是什么意思的吗 c=b-' ';
那两个单引号‘’是干嘛的,跪求解析(í _ ì)

网友A:
' '之内的字符,单个字符,即char类型。 ' ' 的ascii 是0x20,相当c=b-0x20;

楼主:
单引号中间还有一个空格

网友B:
什么意思?这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单引号中间还有一个空格

就是这个空格,代表着  0x20,建议不要研究有这条语句的整体代码,写这条语句的就是为了显摆自己能背得出几个ASCII码。往往有这种心态的,代码都写的不怎么样,不值得学。

网友D:
char类型的单字符,代表一个空格字符

网友E:
字符abcd的顺序是1234, c=b+1+‘ ’; c=b-‘ ’是什么意思就不难理解了。

网友F:
两个单引号代表空格,空格的十进制码是32,16进制就是0x20

网友G:
一空格ASCII

网友H:
把b-附于c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个空格,代表着  0x20,建议不要研究有这条语句的整体代码,写这条语句的就是为了显摆自己能背得出 ...

这种写法也有好的意义,比如ascii转值,-'0'就会让代码清晰明确,但是我也弄不清-' '是什么意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I:
这种写法也有好的意义,比如ascii转值,-'0'就会让代码清晰明确,但是我也弄不清-' '是什么意义。

-‘0’是为了把字符数字转为数字,相比-0x30更直观, -0x20  是用于把小写字母转大写字母, 不过一般都写 - 0x20 而不会写 - ‘ ’ 因为 不显示的符号不仅仅是只有,0x20,0x00~0x20都是不显示字符,写‘ ’ 容易产生分歧。

网友C:
引用 网友I:
这种写法也有好的意义,比如ascii转值,-'0'就会让代码清晰明确,但是我也弄不清-' '是什么意义。

再补充一下,就算为了直观, 一般的写法也是:  - ‘a'+'A'   为了写的不那么复杂,会直接 - 0x20  除了显示自己能被得出几个ASCII码,真不会有人去写: - ‘ ’  这种。
而且转大小写很少用+ - 来转换,因为转大小写通常为了字符统一,所以, 一般都是  |0x20  无论大小写都转小写, 要么 &0xDF; 无论大小写都转大写, 要么,^0x20  大写变小写,小写变大写的大小写互转。

网友J:
单引号就代表ascii字符形式,实际上就是一个数,c = b - 32,或者c = b - 0x20

网友K:
单引号表示字符型的数据,这里单引号里面是空格,表示变量c=变量b减去空格的ASCII码值,空格的ASCII码值可以查表得到是32,也可以通过写程序,打印出空格的值(printf("%d",' ');)

网友L:
定义单个字符,char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