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PCB封装库问题

楼主(2021-11-22):
      我是AD小白一个,之前用过Protel 99SE,还算比较熟练,现在学习AD遇到点问题请教一下大神,在网上下载了一套Altium Deigner的元件库(含原理图库和PCB封装库)放在E盘,然后直接安装到AD17软件的零件库,但有些器件尺寸需要稍微调整一下。
      我在右侧的PCB封装库里右键点击编辑元件,修改内容主要是尺寸和3D模型。改好之后只是按了“Ctrl+S”保存,再切换到原理图库编辑,在给元件添加封装的时候突然发现右下角不显示封装/3D了,再切换到PCB封装库的时候,之前的元件全部消失了,就像一个新建PCB封装库一样,但原来安装路径里的文件大小还算是正常的,重新安装库进去还是一样。
原理图库中的元件也编辑/添加过好几次,没有出现问题。

2

2

1

1

(问题可能出在这里)网上说的好像是修改之后务必要编译(集成库),但我是直接安装的方式,而非使用集成库,我以为修改库中器件后可以像99SE那样保存即可呢

这个问题折腾一个星期了,在网上也找过资料,暂时还没有好的答案。还请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我自己建的集成库,修改pcb封装库也是直接保存的,没有发生你说的这种情况,不去集成库编译,顶多原理图对应的封装没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建的集成库,修改pcb封装库也是直接保存的,没有发生你说的这种情况,不去集成库编译,顶多原理图对 ...

很奇怪的现象啊,明明文件有77MB,安装进去就像是一个新建库一样

网友B:
自建的库存放在一个文件夹里也好找,如果放的文件夹太大了反而不好找

楼主:
昨天把PCB库所在位置换了一个英文的路径,瞬间又恢复里面的元件和3D了,还能继续编辑里面的封装和3D,并重启了几次软件都正常显示,以为找到了解决方案,太天真了点,哈哈。

今天上午继续编辑封装库,突然弹出一个错误的框,又不能找到相关封装咯!!!

有没有小伙伴遇到这种情况的呀?

网友B:
还不熟悉怎么操作可能就会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C:
软件文件放英文路径.这是首要的,虽然说有的是支持中文名路径的,但毕竟英文路径是都支持的
AD和99我都用过,都差不多了,谈不上哪个更好操作,用惯了这一款就学得另一款别扭
一定要有自己的库文件,对于建立新的PCB封装,两者是大同小异,ADC就是多了个3D
3D的不一定要自己编辑的,论坛上有现成的封装库
复制自己常用就行,放在一个库里面就好了,常用的电子元件实际上并不多的

楼主:
编辑PCB封装库中元件的时候,突然弹出这个窗口后,封装库中的零件就又变成0 item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文件放英文路径.这是首要的,虽然说有的是支持中文名路径的,但毕竟英文路径是都支持的
AD和99我都用过, ...

99软件我算是用得比较熟悉的了,AD软件现在卡在库这里了

刚刚重新把原理图库和PCB库拷贝到C盘新建的一个英文文件夹中,再在AD中添加库的时候弹出“无法访问PCB库”,下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99软件我算是用得比较熟悉的了,AD软件现在卡在库这里了

刚刚重新把原理图库和PCB库拷贝到C盘新 ...

你的不是已经有一个原理图和PCB封装库了吗?
如果你添加就点击下面的"安装"来添加就可以了,取一个自己的名字,文件夹也是自己新建一个
AD14都支持中文文件夹了,不可能AD17反而不行了
我这都是随便添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不是已经有一个原理图和PCB封装库了吗?
如果你添加就点击下面的"安装"来添加就可以了,取一个自己的 ...

是的,我是把所有的器件都放在同一个库里面(这应该不是问题所在吧,不过我看好多人都是分离了好多库出来的),且还在不断添加。
添加库的方法应该是没错的吧,有时候还可以用。现在的情况是用着用着就不行了,原理图库元件倒没出过问题,就PCB封装库里的封装老是不见,还没找到解决方法。

网友D:
或许可以试试建立一个集成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或许可以试试建立一个集成库

建集成库之后,编译的时候没通过,提示以下信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是把所有的器件都放在同一个库里面(这应该不是问题所在吧,不过我看好多人都是分离了好多库出来 ...

因为我没有用过软件自带的库,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软件原装自带的
如果是的话,就不要折腾了,自己建立一个新的,或者把99SE的导出之后,再用AD导入,AD是向下兼容的,可以直接99SE的封装库,原理图库也可以导入,元件的引脚会有点不同,但只是电气图示不同而已
电气还是连接的,不会错的
软件自带的库不要去动
画板是肯定要自己的一个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我没有用过软件自带的库,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软件原装自带的
如果是的话,就不要折腾了,自己建立一个 ...

是自己建的一套原理图库和PCB封装库,现在问题是PCB封装库里面经常无元件(实际文件大小有几十兆);
用了两种方法加载进去AD17里面,都是一样的:
1)直接在右侧添加原理图库和PCB封装库,“库”--“Libraries...”--“已安装”--“安装(I)”--“从文件中安装”,弹出窗口选好路径后打开(好像已添加进去了),点击刚刚安装好的PCB封装库却显示没有元件(原理图库中有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我没有用过软件自带的库,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软件原装自带的
如果是的话,就不要折腾了,自己建立一个 ...

2)建集成库: 新建集成库(Test1文件夹内)后,将原理图库和PCB封装库同时拷贝到Test1文件夹内,然后在新建的集成库右键--添加已有文档到工程--同时选择原理图库和PCB封装库添加,零件库包的子文件夹下也有刚刚添加的原理图库和PCB封装库了,打开原理图库有元件显示,打开PCB封装库里却只有一个默认的器件。***重新按以上方法再次建了一个集成库,突然间原理图库和PCB封装库里都有元件了,很是奇怪!
更奇怪的是,按此方法添加到集成库后,未编译的情况下,修改库里的封装,修改了几个之后PCB封装库里的封装又不见了!!!!!!

以上是不是方法有误啊?

网友C:
不知道你怎么搞的,估计是步骤不对,上网找一个教程,一步一步来
大多数的问题是人的问题
软件问题很少

网友C:
我这个库里有几个元件,你添加看一下,如果有,那就是你建立的库有问题
如果没有,那就是你的方法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库里有几个元件,你添加看一下,如果有,那就是你建立的库有问题
如果没有,那就是你的方法不对

好的,非常感谢!
这两天有产品在开发,还是先用Protel 99SE顶一下,有空再研究

网友B:
还用研究么修改编辑后须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用研究么修改编辑后须重装

重新安装后还是一样的啊,也是0个器件;
我打开一个PCB项目后,直接把我的PCB库(文件大小82M)拖进来,也显示0个器件!
在PCB项目里--添加已有文档到工程--选择我的原理图库和PCB库,添加进来后,原理图库中有元件,PCB库中还是0个器件!
难道是我这个PCB封装库有问题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