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下载 5V ,CLK,DIO,GND 接四根线,BOOT0接GND还是3.3V

楼主(2021-11-22):
(无正文)

网友A:
接3.3V就是选择从串口启动

网友B:
悬空或者接地都可以,不过最好接地

网友C:
这个引脚是负责引导的,和下载程序无关,当程序下载到内部FLASH时,要接地。

网友D:
接地是最好的吧

网友E:
stlink 下载与boot0无关。
如要你的bootloader没有重写过的话,只有在串口下载(串口ISP)时,才需要将boot0置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