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不用单片机控制的电池自动充电的电路

楼主(2021-11-22):
当锂电池电压掉到3V,自动开启充电,充到4.2V停止充电的。等电池电压放电到3V又开启充电。就这样一直循环的。而不是一低于4.2V就开始充电的那种。

网友A:
很普通的要求硬件电路可以实现就是比较电压https://blog.csdn.net/xianfajush ... 1018.2226.3001.4450

网友B:
肯定有而且必须有。
至于集成电路,也是可以用分立元件凑出来的,而且这个电路并不复杂。
拆个常见的应急灯就可以学习了,要便宜的那种就可以保证里面没有单片机了

网友C:
楼主要达到的要求,可能就是迟滞比较。

网友D:
检查原始合同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个迟滞比较器控制充电IC电源,当电池电压高于4.2V时断开电源,当电压降到3.0V时,接通电源

谢了,又学到了个新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电路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电池低于3.0V就自动充电,那就说明外部电源是一直存在的
如果一直有外部电 ...

那是,这样的电路对锂电池来说没多大意义。我只是借于电池电压描述我想问的问题。因为用到电压比较器,但是比较器一旦输入电压越过基准电压,输出就产生反转。所以楼上所说的迟滞比较器正好符合我的要求。

网友F:
这样的电路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电池低于3.0V就自动充电,那就说明外部电源是一直存在的
如果一直有外部电源,这电池有什么用?一个LDO不好吗?要么就是一个电源路径管理不就得了
电池是不需要低于多少V才充电的,一般的充电IC会在电池电压低于4.1或者4.0V就开始充电
这对于锂电池来说,并没有坏处

网友E:
用个迟滞比较器控制充电IC电源,当电池电压高于4.2V时断开电源,当电压降到3.0V时,接通电源

网友G:
有专用管理芯片,但不是电压掉到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