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循环彩灯,简化电路,电路板布局(求)

楼主(2021-11-22):
制作DIR,焊接

网友A:
IC 封装/单面板/双面板倒可以选,减少 LED 个数就没意义了

网友B:
8个270的电阻只要一个就够了,将电阻接到公共阴极上就可以代替原来的8个电阻实现限流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8个270的电阻只要一个就够了,将电阻接到公共阴极上就可以代替原来的8个电阻实现限流功能。

嗯好的谢谢,那个电路板布局还有焊接能拍个图片吗,不太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8个270的电阻只要一个就够了,将电阻接到公共阴极上就可以代替原来的8个电阻实现限流功能。

第二张图看不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好的谢谢,那个电路板布局还有焊接能拍个图片吗,不太会.......

你要8个还是10个LED的?

4017流水灯原理图

4017流水灯原理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要8个还是10个LED的?

这个电路可以说是目前最简洁的4017流水灯电路了。振荡电路只用了3个元件。流水灯限流电阻也只用了1个电阻。如果速度快,电压低于5V,甚至可以省略限流电阻。另外,如果不需要10个灯,可以断开15脚与GND的连接,改到Qn(Q0为第一个灯)输出端即可。例如6个灯的流水灯就改接到Q6。

修改后的PCB

修改后的PCB

网友C:
楼上的PCB都是用自动布线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PCB都是用自动布线的吗。。。。。。

没有优化,随便布的线。手工布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优化,随便布的线。手工布的。

看着像自动布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着像自动布线的

业余的水平

网友D:
布局还可以,走线嘛还差点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布局还可以,走线嘛还差点意思

这就是业余与专业的区别吧,没有经过系统训练的业余者很难有专业水平

网友E:
用单片机制作不是更好吗,LED闪动花样随意控制,且电路更简单